求教9cc汽油发动机不吸油问题

楼主(2015-11-16):
发动机买来时间不长,可以说还没上过天,因为装机时忽略了装机重量,且配的桨小了点所以飞机基本没离开过地面。放置了2个月左右更换了螺旋桨准备再次试飞的时候,问题来了,怎么都不着车,仔细一看油管里没油,检查了邮箱油管是畅通的,化油器也拆了清洗了,后来把发动机盖拆了发现里面有砂砾,清洗干净后装好再试还是不吸油,求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帮顶,没玩过汽油机,看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你是不是动过缸套了/把缸套有一个孔对着排气口/就好了

网友:
活塞 那么大,感觉不止 9cc 哦 。。
汽油机,极少出现 楼主说得问题。

关闭 风门,手电钻 可强启 40cc 发动机。。

楼主:
实在对不住,写错了是15cc不是 9cc不好意思了 缸套之前没有动过,就是发现不吸油不着车了才拆开看的 化油器的膜片是完好的,我回头把化油器拆了再仔细检查下吧,另外发动机盖里有砂砾不会影响到什么吧?会不会磨损?现在我已经全部清洗干净了

网友:
检查单向阀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用启动器 鼓捣泵油,呵呵

网友:
发片化油器,接错了油管是不会进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