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naze32 接bb响一直会响

楼主(2015-11-16):
Naze32接BB响后,从启动开始一直常响,就是一直不间断的滴声。
恢复缺省设置也是这样。关闭电压检测,FS也是这样。但其他功能都正常,电机测试,解锁,飞行都正常。
一插BB响就是常响。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沒对上碼?

网友:
遥控器打开  设置一个两端开关控制bb响

网友A:
改过电压设置没有 原厂设置电压4.3 如果改成4.2刚充完的电池满电就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过电压设置没有 原厂设置电压4.3 如果改成4.2刚充完的电池满电就会报警

那请问这个最大电压应该设置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过电压设置没有 原厂设置电压4.3 如果改成4.2刚充完的电池满电就会报警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直接把vbat检测的勾选去掉了,还是一直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直接把vbat检测的勾选去掉了,还是一直响

你可以試著用 BF & CF 重新交叉更新軟件.一直到不會 B 再進行參數調整..
我有一片也是這樣.調了很多次才恢復正常.快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試著用 BF & CF 重新交叉更新軟件.一直到不會 B 再進行參數調整..
我有一片也是這樣.調了很多次才 ...

好滴,非常感谢,我回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試著用 BF & CF 重新交叉更新軟件.一直到不會 B 再進行參數調整..
我有一片也是這樣.調了很多次才 ...

不行啊,刷了n次了,只要通电就响,乱死了,唉。

网友C:
有的bb响是区分ppm和pwm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bb响是区分ppm和pwm工作的

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