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WKM飞控装四轴一米二的植保机怎么样

楼主(2015-11-16):
有没有朋友用WKM飞控装四轴植保机的    小弟装了一个感觉飞的不是很稳  有没有大神用过有的话一起聊聊  向大哥们交流学习一下   小弟电话15670702433  Q:1149415936

网友A:
1.2米轴距四轴,悟空飞控是能驾驭的哦,至于不是很稳的话,估计你需要再调试,尤其是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米轴距四轴,悟空飞控是能驾驭的哦,至于不是很稳的话,估计你需要再调试,尤其是感度

已经调过了   但还是不稳   哥们可以留下联系方式一起聊聊吗

网友A:
我单位上有1.3米的8旋翼,悟空飞控,调试好了,还是比较平稳的。尤其是感度,按说明书上进行调,最好能远程调,不能远程调就逐步调大,边调边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上有1.3米的8旋翼,悟空飞控,调试好了,还是比较平稳的。尤其是感度,按说明书上进行调,最好能远程 ...

可我的是四轴啊    我感觉6轴或是8轴才适合做植保机比较好  尤其适用大疆的飞控

网友A:
另外你说的不稳是不是我和理解的一样。调试好了,重心最好居中,那样解锁油门过半就能起飞,在空中悬停,GPS模式下基本能定点不动。手上动作灵敏不至于停了手上动作还使劲飘

网友:
说实话,做那种大负载的多旋翼,电机数量越多,单个电机负载就小,4旋翼呢,如果在空中出现一个电机停止工作,基本就只有掉下来,六旋翼或八旋翼出现一个电机停转还能颠簸的降落,不至于直接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说的不稳是不是我和理解的一样。调试好了,重心最好居中,那样解锁油门过半就能起飞,在空中悬停,GP ...

我的植保机打杆还可以  就是悬停的时候晃晃悠悠的

网友:
那种纯碳纤一体的四旋翼机架呢还是可以,只不过,单个电机要大,桨也要大,电调也要大,不过这样整体重量好像会轻些,更能负载,其实各有优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植保机打杆还可以  就是悬停的时候晃晃悠悠的

你这个四旋翼用来打农药,感觉负载不理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4844 这个家伙的四旋翼整体机架呢比你那个好

网友A:
你那个电机有点像恒力的6135,其实用恒力的9235负载会更大,不过就是电池需要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机有点像恒力的6135,其实用恒力的9235负载会更大,不过就是电池需要更大

我用的是恒力源Q9XL电机  30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恒力源Q9XL电机  30寸桨

这个电机也不错,就是需要6S串联

网友:
上调参感度图

网友B:
我们是十字四轴植保机,轴距一米,wkm飞控,感度调的比推荐感度稍微高点,飞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十字四轴植保机,轴距一米,wkm飞控,感度调的比推荐感度稍微高点,飞的还可以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我的感度基本135   135   160   160  姿态160  160

网友B:
感度是具体多少我不太记得了,现在飞机不在我这,当时调参的电脑也被老板带走了,你的飞机现在是什么情况?可以试试把基本感度调高或者调低一点,姿态感度用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是具体多少我不太记得了,现在飞机不在我这,当时调参的电脑也被老板带走了,你的飞机现在是什么情况? ...

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
扣扣 2570694188  备注 谢谢

网友C(2016-01-05):
这个机架,这套配置,真真是烂大街了。这么多人跟风装出来,有多少人实际去作业过一个作业季的?特别这家伙到了没啥基础的农民手里,所谓的培训个几天,会起飞降落能飞俩直线来回就买回去了,真是坑人。我身边就有真实用户,买两台,回来几乎天天摔,每次损失轻则几百,重则上千,现在就剩一堆破烂扔仓库,看都不想看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架,这套配置,真真是烂大街了。这么多人跟风装出来,有多少人实际去作业过一个作业季的?特别这家伙 ...

说的有道路,四轴虽然效率高,但是稳定性不如六轴八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架,这套配置,真真是烂大街了。这么多人跟风装出来,有多少人实际去作业过一个作业季的?特别这家伙 ...

其实不用折叠强度就高了 但不好运输。高手可以用折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