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曲线设置后的电调问题

楼主(2015-11-16):
昨天看到那个低油门的长续航帖子,想到自己的富丽465 1200的电只能飞5分钟,今天调了下油门曲线发现油门要推到中间偏上点电机才会转,电调是v3
油门曲线如图,油门曲线这样设置的时候摇杆推到定是没法校准,电调会以为你是不小心没有把油门放到最低,然后我就把最后一个点设成100校准后再调回到60发现还是不行

楼主:
就这么飞刚刚1200的电池飞了13分钟!

楼主:
算上原来有个4.30的倒计时一共13分

网友A:
低油门不一定省电的,最好的长航时是从最佳升阻比中得来的,同一机子多飞才能感受到最佳工作点的,一相情愿的改低油门转速跟不上,更耗电,并且会使电机负荷过大,发热。另外如果你的电调是定速的你这样的油门曲线是不能飞的。

网友B:
今天调了下油门曲线发现油门要推到中间偏上点电机才会转,电调是v3
那是V3的定速  去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油门不一定省电的,最好的长航时是从最佳升阻比中得来的,同一机子多飞才能感受到最佳工作点的,一相情愿 ...

但是我这样飞,确实是飞了更久了而且是和原来的两倍时间,可能再调一调能更久,v3买来就是定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调了下油门曲线发现油门要推到中间偏上点电机才会转,电调是v3
那是V3的定速  去掉就好了

可是我之前没有设置过定速啊?买来就是定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油门不一定省电的,最好的长航时是从最佳升阻比中得来的,同一机子多飞才能感受到最佳工作点的,一相情愿 ...

刚刚算了下力效只有7.8也不是很高

网友C:
我擦,大爱呀,这样下来电机温度较之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擦,大爱呀,这样下来电机温度较之前怎么样

温的,不烫,原来是烫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之前没有设置过定速啊?买来就是定速的?

初始设置就是精灵定速  看说明书上有怎么调
要40%以上的油门才会启动

网友B:
你飞的什么机   用的什么陀螺  尾巴锁的效果怎么样
我用14SG 飞k8    x3   尾巴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设置就是精灵定速  看说明书上有怎么调
要40%以上的油门才会启动

k8  尾巴锁的不是很好,有点金鱼尾,但是85的油急推螺距都能锁的住,我不是很会调,现在反正就连连悬停小航线,能凑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的什么机   用的什么陀螺  尾巴锁的效果怎么样
我用14SG 飞k8    x3   尾巴锁不住

说明书给我扔了,可否拍个图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给我扔了,可否拍个图分享下

PDF的  给我邮箱我给你发

网友D:
你把定速关了,。 昨天我在33的油门悬停了9分钟还剩3.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的  给我邮箱我给你发

49273884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定速关了,。 昨天我在33的油门悬停了9分钟还剩3.72

我昨天悬停加航线飞13分钟 3.7下来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了

收到了,多谢

网友E:
我的1200mh 40C满电飞下来(悬停)也只能四分钟多点啊...这样设置的话V3会不会默认为是 定速模式下的飞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1200mh 40C满电飞下来(悬停)也只能四分钟多点啊...这样设置的话V3会不会默认为是 定速模式下的飞行数 ...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那样设置,电调还是在精灵定速的模式的,我准备把定速去了,设置下感觉能突破15分钟,到时候再发个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悬停加航线飞13分钟 3.7下来还有

网友F:
如果只是悬停温柔航线,不做动作,降低油门曲线是可以大大提高续航,我450飞过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悬停温柔航线,不做动作,降低油门曲线是可以大大提高续航,我450飞过13分钟!

我现在这个就是飞了13分多点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这个就是飞了13分多点呀

这应该是挺正常的时间,不飞3d,用低油门曲线飞,练习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挺正常的时间,不飞3d,用低油门曲线飞,练习挺合适的!

到时候再试试能不能更久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