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必须用专用的涵道电机吗

楼主(2015-11-16):
接触涵道不久,有一个64mm的空涵道,问下必须用涵道专用电机吗?还是用450用的电机就可以安装?

网友:
你能装上去,负载没问题就可以

网友:
能安装··推力足够··电机不热就OK···任意一个条件不能满足就KO

网友A:
能装的上就行,450的电机能装上去得看你本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装的上就行,450的电机能装上去得看你本事了

刚看了下 450电机实在没本事装上啊 还是老老实实的装专用电机吧
涵道是12叶的 KV多少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 450电机实在没本事装上啊 还是老老实实的装专用电机吧
涵道是12叶的 KV多少合适呢

你问下商家,KV值不代表电机功率大小的。电机通常有推荐的桨或涵道。都有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下商家,KV值不代表电机功率大小的。电机通常有推荐的桨或涵道。都有参数的。

好的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