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串并联问题

楼主(2015-11-16):
请问各位大神,现在想用18s的一组电池,还想让容量大一点。打算将三块6s的串联,再将两组并联。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之前有听说过怕电池之间存在互相充电的情况,听说有什么小电路板可以解决。有知道的吗??

网友A:
18S电池满电时电压已经超过75V,已经超过一般称为”安全电压“36V的两倍多。使用操作必须注意安全。安全第一!此外大容量电池满电时,绝对避免磕磕碰碰。这么高的电压、大容量,不知用在何种场合,也许可以采用他方式供电。当前锂电池的优点(相对以前的镍镉、镍氢等)是体积小、重量轻、容量大,缺点是一致性差、安全性差。当用到18S时,锂电的优点已经不突出,而缺点必须要重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S电池满电时电压已经超过75V,已经超过一般称为”安全电压“36V的两倍多。使用操作必须注意安全。安全 ...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