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500 4K开箱贴,换换口味!

楼主(2015-11-16):
从八轴到四轴,大疆系列无人机的确带给我不少乐趣,但硬伤也不少,莫名其妙的失控、炸机,维护和维修成本的昂贵让我不得不重新做出选择,恰好这个时候Q500 4K出现了。
闲话不多说,关于Q500 4K的测评网上不少,有赞的有喷的,我也是顶着压力下手的,好在5iMX也给出了中肯的测评,至少说明这款机器不是喷子们说的那么差劲,心里还有些安慰。
不罗嗦了,因为还没有飞行测试,所以先说说我的开箱体验。
优点:
1、尺寸大,不管是飞机还是遥控器,都比精灵系列足足大出一圈;
2、外观霸气,机身像异形的造型,有科幻片的感觉,能唬人;
3、可拆卸云台,机载、手持两用是最大的亮点,我也是冲着这个来的;
4、消费机的价格,4K的品质,这一点5iMX有跟精灵3的对比测评文章,大家自己找来看看;
5、内嵌在遥控器上的监视器,这个设计是仁者见仁的事,好还是不好用户说了算,我个人挺喜欢;
缺点:
1、不便携带,因为太大了,有利有弊啊,尤其是那个箱子,比普通的旅行箱还大;
2、做工粗糙,这也是最大的槽点,跟大疆比起来,的确差的不止一截,塑料质感忒强了;
3、飞机的说明书是中文的,但过于简单,很多问题还得问客服,网上可供参考的教程很少,手持云台的说明书居然是英文的,郁闷,好在功能和操作比较简单,不用看也能摸索会。

接下来是看图说话时间:

这是外包装箱,我是在淘宝易捷航拍专营店买的,本以为包装会掩饰住我买的物品,没想到这个大箱子上居然醒目地印着“无人机”的字样,这让全单位都知道我又败家了!

打开外包装,随机赠送的铝箱显现出来,说实话这个箱子的做工都比飞机本身看上去好。

箱子上贴的标签,说明了摄像头的性能。

箱子拿出来以后的样子,四四方方的,很厚。

打开以后,分上下两层,上面是两幅浆、监视器遮光罩和随机赠送的小配件,下面一层是大部件,包括机身、遥控、充电器电池

楼主:
这是随机的两幅浆,不分颜色,而是用A、B来表示正反方向的

这是说明书保修证书什么的

这是随机的小配件,包括箱子钥匙,镜头UV镜,16G的松下TF卡和卡套等,网上其他开箱贴说还有一个镊子和一个车充,很遗憾,我没有,问客服说10月份以后的版本就精简成这样了。

看外形,是不是挺唬人的。

英文版的手持说明书

中文版的飞机操作说明书

网友:
我觉得,挺丑的

楼主:
打开第二层,露出庐山真面目

这个造型还说得过去

电机上的保护套,印着注意事项

标有4K的Cgo3摄像头,综合评价要比之前的版本好一些,本人肉眼凡胎实测,跟狗好像没什么区别,是不是美帝造的东西都如出一辙?

电机的外观

这是遥控器上内嵌的显示器,我用iPhone4放在上面做了个对比。

遥控器的外观,也是比较简洁的。

电池。此前看到的开箱贴和测评文章,电池都是白色的,新版据说有了黑色的,拿到手后我信了。

飞机腹部的云台接口,后半截的橡胶垫不知道干嘛用的。

掀开橡胶垫可以看出有个排线接口,还没有仔细看说明书,不知道干嘛用的,但这个橡胶垫貌似不仅仅是用来隐藏这个接口的,应该还有别的用途,等待继续发现。

网友:
外观太玩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开第二层,露出庐山真面目

这个造型还说得过去

云台,可以看到接线,做工的确是很不讲究。

云台的底部,可以在飞机和手持上来回切换的部件

这个云台的减震球挺有意思,比大疆精灵的要软,之前网上说是用一根鱼线来固定的,现在连那根鱼线都省掉了,我还得自己绑一下,真怕它会晃掉。

摄像头背面,是TF卡和mini USB接口。

这是手持稳定器,看上去有点像玩具车的遥控器。

装上云台和手机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来个侧面特写。
手持这里有一点要强调,它是用八节5号电池供电的,这一点很不好,个人觉得可以完全设计成用飞机电池供电。我楼下买了八节南孚聚能环装上,拍出来的画面有水波纹,而且wifi动不动就断了,后来问客服得知,普通的碱性电池是不行滴,必须用可充电的镍氢电池,忽然想到电池盖上有一串英文,仔细一看,果然是“仅限于可充电的镍氢电池”。

这是平衡充,做的也是虎头虎脑的

机身的电池仓里面有一节线头,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因为电池不是靠这节线连接的,连接点在里面。

这是装箱时保护云台用的遮罩。

网友:
再来点图片,没看够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云台,可以看到接线,做工的确是很不讲究。

云台的底部,可以在飞机和手持上来回切换的部件

目前开箱就到这一步了,因为赶上双十一活动,原价8288的整套6688到手,商家还附赠一块电池、一张64G高速卡和一个USB模拟器,这么算下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本打算买6SPlus的,后来考虑再三还是买了它,恰好上个月刚用精灵2接了个活儿,连精灵带它的钱一并都赚回来了。很多人都在指责它的外观,我个人也不是太喜欢,而且做工的确是很漫不经心,现在就寄希望于画面的稳定性和画质能争气一点了。开箱时用手持拍了一些画面,还是比较稳的,而之前我也是看了网上很多实拍画面,觉得稳是它跟精灵3相比最大的优势,我本人本身也不是太喜欢暴力飞行。画质部分据5iMX的测评,锐度不亚于精灵3,色彩比精灵3的表现更艳丽。4K/30帧和1080P/120帧无压力,据说4K最大支持50M的码流,没有试,先不下结论。个人觉得开箱后手持测试的画面的质感不如想象的那么好,可能是室内光线的问题。等天气好的时候把飞机拿出去再试试,然后发图片和视频吧。先到这里了。

网友A:
粤东玩具厂的做工水平

网友B:
我也刚刚入手的,机身里面的线是链接电脑调整参数和校准飞机用的!至于相机,室外光线好的情况下拍摄还算不错!室内光线不足的情况下表现平平!4K锐度还是不错的,颜色比较暖,绝对能满足一般家用了!手持器最好改一下电源线,直接用3S锂电供电,非常稳定!昨日试飞了一下,高度180米,远度300米,图传出现断网,调整遥控器角度后恢复,但当时的飞行环境不敢再远了,以后再试试!说明上说图传是5.8G,但我用5.8G的鹰眼锐视没搜到视频信号,只能用WIFI连接,这点也就限制了飞行距离!这机器其实最大优点就是在帝都二环外不限飞!这可能是对帝都模友比较有吸引力的了!祝各位模友爽飞吧!

网友C:
这货好像不是啥美国货,彻头彻尾的中国制造哦~~~~

另外觉得外观设计~~~设计不好还不如简单一点,就像精灵。想做得看上去有专业范儿,但是模具上又不肯下功夫,细节上不注重,怎么跟DJI竞争啊~~~~

不想损它,但是眼见DJI一支独大,竞争对手却个个都不争气,捉急~~~~~

网友:
产品开发思路比较落后,没有逃离玩具的思路.注定是小众产品.

网友:
坐等后续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粤东玩具厂的做工水平

同意!

网友:
旁边那个斜撑杆太丑了!!

网友:
确实做工一般啊,表面很粗糙的感觉,还有那个电机我见过,很廉价的。。。

网友:
那个橡胶垫其实是你拆掉云台后,把橡胶垫折过来,保护接口的

网友:
他这个机架设计的时候是充分考虑过风阻和下洗气流的效率的,比零度要好的,只是你们看惯了大僵那样所以就对他不待见了,不过材质确实偏软

网友D:
握个爪,同双11入的,三电套装6400,没有模拟器和64G卡,少这两样算起来也差不多6688,不过这些我都有,就无所谓了,这飞机确实飞起来感觉不错,干扰问题目前没发现象大疆一样,楼上两位如何联系啊,私密一下,大家联系联系多交流啊,另外电池不用智能的最好,电池就算坏了,自己买高质量电池比它的原装还便宜些,用着也放心些,比如格氏5300MAH 3S的30C三百多大洋一块。我的QQ295409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握个爪,同双11入的,三电套装6400,没有模拟器和64G卡,少这两样算起来也差不多6688,不过这些我都有,就 ...

同双11入的和你一样。另外也没有减光镜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开箱就到这一步了,因为赶上双十一活动,原价8288的整套6688到手,商家还附赠一块电池、一张64G高速 ...

朋友,请问你的赠品等东西都收到了吗?我也是在易捷买的。赠品还没发给我,他们说厂家还没发出来。不知是否真的。飞机我飞了,感觉还好,跟随功能很好,大风情况下,稳定性比精灵好,从性价比看我感觉比精灵要强一点。不足之处大家都说了。还有电池不能飞25分钟,我飞了还不到20分钟。飞机电量不足报警时间即短又快,并马上反航下降,太快了。根本来不及选择平坦地方,要是飞得高,那就要自由落体了。由于落地太快且地面不平坦。飞机落地后側翻,打坏两支奖。请朋友飞时高度注意电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请问你的赠品等东西都收到了吗?我也是在易捷买的。赠品还没发给我,他们说厂家还没发出来。不知是 ...

我的赠品也没有收到呢

网友:
我感觉这价格还可能再降低!!!之前我看到马云家8000左右!一个朋友前段时间7400买的!我的dji  2v+已经沦为练习机!!下一个再观望下

网友:
我最近也入手了一个,感觉还可以吧!遥控器上的监控并不是唯一的,可以wifi连接手机,平板一起使用!照相的时候,按了键,感觉不到有反映,导致你会连续按几次,这个让人很不爽,录像没这个情况!另外,他随机的记忆卡上的视频说明要做指南针校正,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做!反正我没有校正,跟随返航这些都没问题!

网友:
是从易捷小静那儿买的吗?

网友:
有这个机的几个哥们是不是哪个兄弟建个群或者互加好友,大家平时都互相照应照应。

网友:
475338303,一个兄弟给我了,这个群都是Q500,后面的兄弟跟着来

网友:
看上去好棒

楼主:
已经发了首飞贴了,看看吧,很客观的

网友:
造型霸气!只是做工就有点~~~~~试用结果怎么样?

网友:
1. 电机线圈犬牙交错 电机外壳那个弧线转角看着廉价无比
2. 新机云台上怎么那么多划痕刮蹭
3. 色彩太艳丽不是什么好事 机内给加了对比度滤镜而已

网友:
虽然我是个新手,但是我也能看出来这玩意做工太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握个爪,同双11入的,三电套装6400,没有模拟器和64G卡,少这两样算起来也差不多6688,不过这些我都有,就 ...

方便私信一下是在哪家入的吗?双12想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刚入手的,机身里面的线是链接电脑调整参数和校准飞机用的!至于相机,室外光线好的情况下拍 ...

能上个手持改锂电的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上个手持改锂电的图片吗?

我的方法很简单,先把手持的螺丝松开,打开电池仓,将电池仓取出,然后将正负极焊个T插就OK了。记住只能用3S的锂电!我手头没有大小合适的锂电,所以接头我就留在外面了!

网友H(2016-05-09):
引用 网友C:
这货好像不是啥美国货,彻头彻尾的中国制造哦~~~~

另外觉得外观设计~~~设计不好还不如简单一点,就像精 ...

是啊,对手真的不争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对手真的不争气啊!

台风H也一个样子,信不信
我是被Q500伤到了,过去自己做的4主轴都比Q500强

网友:
哪位兄弟指教下q500 4k如何改参,谢谢啦!

网友:
楼主指教下q500 4k如何改参,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