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尤尼克斯网球拍包

楼主(2015-11-16):
看到不少朋友用这个包装飞机,我想问问这个包能不能装x5啊?另外装两台x3级别的装得下吗?
(图片含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A:
x5差得远,这个也就装450和480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5差得远,这个也就装450和480飞机

应该可以吧,我500的飞机包装2只飞机,一只改了470桨的x42和一只x3,都是 把头罩套在折叠起来的桨上面的,这样省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我500的飞机包装2只飞机,一只改了470桨的x42和一只x3,都是 把头罩套在折叠起来的桨上面的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我的经验是,如果你的桨比较贵,那就折叠起来的桨尖处套一块自制的皮套子,再套上头罩,这样就不会头罩伤到桨尖,桨尖也不会伤到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