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4110的电机,飓风,朗宇,致盈哪个好?

楼主(2015-11-16):
如题,想着四轴的效率高,组个四轴来。看到了4110的电机的力效不错,打算用这个型号的电机组四轴,上15-17寸的桨,然后自己在网上看加上别人推荐,就暂时看到三个牌子的电机不错了,就是飓风,朗宇和致盈。这三个型号都有kv400的配置,也比较符合我的期望的,从最大起飞重量等数据看来三个基本没差,所以比较纠结到底买哪个牌子的好呢?希望用过这些型号的朋友们跟我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大、小电机一直都是用朗宇的路过,感觉朗宇的不错,别的没用过。

网友A:
飓风,朗宇都用过,        飓风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飓风,朗宇都用过,        飓风要好点

体现在哪方面呢?动平衡?  朗宇的电机力效比要比飓风高那么一点点,高大概0.5的样子,这个差距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体现在哪方面呢?动平衡?  朗宇的电机力效比要比飓风高那么一点点,高大概0.5的样子,这个差距大吗?

...

  飓风做工好, 动平衡他们给你调好的, 不用自己调。 我买来放在手上,动平衡很好,基本没有什么震动。你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飓风做工好, 动平衡他们给你调好的, 不用自己调。  我买来放在手上,动平衡很好,基本没有什么震动。 ...

力效高,个人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效高,个人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比较

好的 明白了 我参考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体现在哪方面呢?动平衡?  朗宇的电机力效比要比飓风高那么一点点,高大概0.5的样子,这个差距大吗?
...

朗宇的力效水分很多。实际上飓风会更高。一直用飓风,动平衡很好,不亚于T motor(据说)。售后也不错。就是比致盈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的力效水分很多。实际上飓风会更高。一直用飓风,动平衡很好,不亚于T motor(据说)。售后也不错。 ...

嗯嗯 这么一说 那看来就要买飓风的了  致盈的我好像看过烧马达的  飓风就好像都是好评。也听说过动平衡不错

网友:
致盈力效比较好,只用过2204的穿越电机,飓风平衡不错售后也好,还负责调平衡,用过飓风2814和4110,TM坑死,3520炸鸡换定子要400多 还不给调平衡,最后在飓风买的3520定子 换TM的转子,就上轴长了点,因为TM底座高。买东西还是要考虑下售后的,朗宇没用过不做评论

网友:
只用过朗宇和XXD的,朗宇的质量、做工不错,比XXD的贵,要便宜就XXD。

网友:
朗宇动平衡很差,千万别买朗宇。

网友:
我也是不会的事回答好的看见 打卡机

网友C(2015-12-25):
我也在选择这三款,请问推荐哪一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选择这三款,请问推荐哪一颗呢

最后我基本上偏向于买致盈  虽说致盈貌似用的人不多 但是看他目前的产品好像不错  用的也是大轴承  试一试吧

网友D:
等候飓风的几种新品电机出来.人都等老了

网友B:
你可以看看维奇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候飓风的几种新品电机出来.人都等老了

是啊  当时我问飓风的  说有新电机要出  这都两个月了 啥消息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当时我问飓风的  说有新电机要出  这都两个月了 啥消息都没有

我感觉不会太慢吧。
对了,飓风的最新电机一般只有官方网店有。官店都出U7+了,其他店连U7都没出哪。

网友E:
1    飓风电机 宣传噱头 是放在水里测试,看到当时就笑喷了

哪一个电机不能?xxd都可以,见过玩潜水艇的怎么装电机?全是泡在水里.
电机的防水性能 一般指的是 轴承.是否是不锈钢轴承,是否是密封轴承,否则 生锈加上润滑丧失 导致的问题

无刷电机不严谨的说 全部都是防水的,只有 有感无刷电机 因为里面霍尔传感器不防水 导致电机不防水,其他的请参照上述内容

2   什么动平衡效率乱七八糟的.都是无中生有吹牛逼,只要不是傻子设计的,加工不要太小作坊,效率和 所谓的动平衡都差不多.

3 tm之所以好是因为做工好 材料好,跟效率没关系.同样型号的电机 只要不是傻子设计的.效率差异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会太慢吧。
对了,飓风的最新电机一般只有官方网店有。官店都出U7+了,其他店连U7都没出哪 ...

店里面看到了是有u7+了  但是之前店里面跟我说要出5310  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卖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飓风电机 宣传噱头 是放在水里测试,看到当时就笑喷了

哪一个电机不能?xxd都可以,见过玩潜水艇的怎 ...

照这么说来  这几个都不是什么小厂家  做工应该都不错 那就没什么差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照这么说来  这几个都不是什么小厂家  做工应该都不错 那就没什么差咯?

我个人经验是,即便是不花钱买最贵的,也不要买小众的,所谓小白鼠下场都不好 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即便朗宇是大家熟知的品牌,也不排除飓风电机也很优秀这种可能性.所以.不存在一个好到天上 一个烂到地下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你喜欢哪个?

我替你回答了,喜欢哪个买哪个就是啦.不要太纠结这些问题.你应该花心思 在螺旋桨的选择上,因为螺旋桨的效率和动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B:
可是螺旋桨选择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经验是,即便是不花钱买最贵的,也不要买小众的,所谓小白鼠下场都不好 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即便 ...

  为什么我有点想选致盈的  因为我在网上看过致盈的续航测试 还是八轴的 感觉不错 因为这几个电机看起来都没差所以有点想入致盈的。
还有就是螺旋桨,这个问题确实要好好问一问你了,致盈电机官方的测试桨是tm-1550的桨,确实tm的桨太土豪买不起,但是我也想找个好用靠谱的15寸桨来用,现在能找得到的也只有大疆1552的折叠桨,其他的都是各种不知道什么牌子的1555桨,还有看到仿制tm-1550桨的,不知道你推荐我怎么选择桨呢?因为大疆的桨都说不错但是那是1552的螺距  跟tm1550的螺距差了一点,这点差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螺旋桨选择很困难。

我现在同样选择困难  15寸的桨 能看到的只有tm和大疆两个厂,其他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人生产的了,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有点想选致盈的  因为我在网上看过致盈的续航测试 还是八轴的 感觉不 ...

喜欢致盈 你就买致盈啊,主要问题是 致盈比另外两家好像都要贵 .你自己喜欢 买啥都行,飓风我不了解,朗宇和致盈我觉得都不会差

对于螺旋桨来说,
1   tm桨太贵,除了价格 其他都好,
2  木桨飞起来不变形 声音好听,效率好,不过市场上本来就不多,垃圾占了大多数.个人觉得 除了jxf劲旋风的木桨,其他的什么赛郎之类的都是垃圾.动平衡极差,劲旋风主要是型号不全,需要订货
    木桨 还有另一个性价比较高的型号,就是tm的自锁榉木桨,白色木桨 带自锁螺帽,配自锁电机座.价格比碳桨便宜.性价比很高,如果愿意多花这么一点钱,可以考虑,非常好,而且使用方便
3  碳纤桨很难发现市场上有动平衡好的,没有能跟tm碳桨 相比的桨叶,只知道有一个牌子 好像叫 tms 尖兵的桨 号称每一只单独做动平衡.看评价貌似还不错.这个帮不了你,你得自己去找.我能告诉你我花了一千六百多买了无数的桨,没找到好的么?唉
4  dji1552折叠桨,桨叶偏软,不适合大负载,比如单轴 负载超过800g的,否则高转速 桨尖变形 效率损失严重.不过从便携角度上讲,没有什么其他的桨能跟dji相比.淘宝上有副厂的桨,我发现有一家副厂的比dji原厂的质量还要好,至于哪家 你自己搜搜就知道了 我不做广告了

总结来说,要效率,选木桨  你可以选tm的自锁榉木桨(注意,用自锁桨,电调千万不要设置刹车,dji电调不能用,因为都有"能量回收"实际就是刹车)
               图便宜 就用飞越的折叠桨座 配dji1552 或者某副厂1552折叠桨
               如果迷恋碳桨,除了tm ,其他的只能你自己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喜欢致盈 你就买致盈啊,主要问题是 致盈比另外两家好像都要贵 .你自己喜欢 买啥都行,飓风我不了解,朗宇和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致盈 你就买致盈啊,主要问题是 致盈比另外两家好像都要贵 .你自己喜欢 买啥都行,飓风我不了解,朗宇和 ...

大神!!!学习了   那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jxf的桨吧  因为tm的榉木桨是大疆的两倍价格  以后等我玩熟练了可以上这个桨了    然后顺便告诉我你那个大疆副厂的店铺吧  我加你好友了  私聊跟我说吧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学习了   那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jxf的桨吧  因为tm的榉木桨是大疆的两倍价格  以后等我玩熟 ...

加qq吧 615903752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加qq吧 615903752

请问大神 我想配一架飞越650 这机架怎么样  还有纠结于3508 4108 4110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加qq吧 615903752

还有 老虎的自锁榉木桨需要搭配他们的桨座 而他们的桨座又要搭配他们的电机  所以其他电机就没有自锁作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神 我想配一架飞越650 这机架怎么样  还有纠结于3508 4108 4110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

朗宇的 4108 4110 4112 其实可以毫不犹豫选4110  至于 650上3508还是 4110 看你自己喜好. 3508 配12寸桨 4110 配15寸桨 比较合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有 老虎的自锁榉木桨需要搭配他们的桨座 而他们的桨座又要搭配他们的电机  所以其他电机就没有自锁作用 ...

电机安装孔 标准就那几种,tm的自锁座 也有这么几种规格,按照你配的 其他电机的规格 配自锁座 是一样的.当然一些电机 比如双天的奇葩安装孔尺寸 那就没法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安装孔 标准就那几种,tm的自锁座 也有这么几种规格,按照你配的 其他电机的规格 配自锁座 是一样的.当 ...

多谢 那650 4110 15寸 6s5200加上云台 狗 续航能上20min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多谢 那650 4110 15寸 6s5200加上云台 狗 续航能上20min吗

没试过四轴,4110kv400 dji1552   六轴 6s5200 挂狗云台 续航12分钟左右.四轴理论上效率高一些 需要具体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试过四轴,4110kv400 dji1552   六轴 6s5200 挂狗云台 续航12分钟左右.四轴理论上效率高一些 需要具体测 ...

可是不是电机小比较省电吗  那为什么不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