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接这款gps怎么设置

楼主(2015-11-16):
osd已经接好图传能显示osd里的姿态接这款gps.osd显示里没有反应.是不是cc3d端口里设置一下?

楼主:
我现在osd插在flexi端口-gps插main端口。osd正常.就是gos在图传osd里没有反应.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怎么设置

楼主:
怎么设置cc3d才能在osd里读取gps数据

网友:
新手表示没用过

网友:
这是cc3d revo飞控的用的gps吧
cc3d支持GPS?貌似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