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死宝宝了,550球头扣脱出险炸鸡

楼主(2015-11-16):
鸭子的550,第二个电嗨完以后,已经准备熄火降落,切熄火脚架着地后,突然飞机出现巨大振动,等飞机停下来过去一看,哎呀妈呀原来是球头扣脱开了。真是无语吓死宝宝了,假如是在空中脱开就又乐呵呵。最近的飞机总有点小问题,但全都rp爆发避免一炸,真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飞机完好无损,就是桨刮伤了一点点,有点担心影响以后的使用了。

发此帖就是希望大家勤检查球头扣,及时更换。机械故障导致的炸鸡最不值得了。

网友:
新手表示不懂

网友A:
我老手也不理解,这个是舵机接杆,又不跟着转,啥情况会脱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手也不理解,这个是舵机接杆,又不跟着转,啥情况会脱落呢

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脱开来,和舵机链接的那端脱开了。和十字盘连接的部分没脱开

网友B:
感谢分享,你是暴力3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你是暴力3D吗?

也不算太暴力吧,550这机暴力不起来。只是油门开得比较高,92,钟摆和侧钟摆了几下而已

网友:
动作好快啊。试飞了都

网友:
早就说了连杆那样的几何结构不好,就是没人信。。。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熄火后转速很低了又动过摇杆修正水平降落,转速很低情况下斜盘动作会很大,使循环螺距增大来达到指定的翻滚速度,斜盘倾斜过大可能会造成较送的连杆脱落,十字盘限位要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熄火后转速很低了又动过摇杆修正水平降落,转速很低情况下斜盘动作会很大,使循环螺距增大来达到 ...

是的,我转速低了的时候修正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熄火后转速很低了又动过摇杆修正水平降落,转速很低情况下斜盘动作会很大,使循环螺距增大来达到 ...

十字盘限位请问又是怎么设置呢?设置循环螺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限位请问又是怎么设置呢?设置循环螺距吗?

Futaba 遥控器可以使使用Swash Ring
Spektrum/JR在Swash AFR菜单里面调整ELE和AIL的百分比

FBL请无视上述方法。。。

网友D:
球头扣本身就易损件,一般30-50个起落就全部换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字盘限位请问又是怎么设置呢?设置循环螺距吗?

三轴陀螺里面有设置,不知楼主哪款陀螺,都有设置十字盘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轴陀螺里面有设置,不知楼主哪款陀螺,都有设置十字盘限位的

我是k8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头扣本身就易损件,一般30-50个起落就全部换掉

是的,这个平时不管飞小机或者大机都有注意,只是没想到会来得突然。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轴陀螺里面有设置,不知楼主哪款陀螺,都有设置十字盘限位的

是这里的这个“循环环”么?
请问限制的幅度又是怎么清楚呢?感谢您的回答和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脱开来,和舵机链接的那端脱开了。和十字盘连接的部分没脱开

肯定球头问题,离心力大时,如果扣得不好就容易滑出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球头问题,离心力大时,如果扣得不好就容易滑出很正常啊!

我已经马上更换了所有球头扣

网友F:
我的FBL连杆也在空中熄火降落时脱开过。。。。险啊。。。。
总结经验:球头扣间隙大了一定要及时换,半点也拖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FBL连杆也在空中熄火降落时脱开过。。。。险啊。。。。
总结经验:球头扣间隙大了一定要及时换,半点 ...

检查了也没啥间隙啊,就是不知道为啥会脱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里的这个“循环环”么?
请问限制的幅度又是怎么清楚呢?感谢您的回答和指导

是这里,以整个旋翼头包括十字盘在旋转时没任何磕碰为准,保守的话再稍微减小一点数值

网友:
球头扣确实要经常检查,买球头扣的时候也不要贪便宜去乱七八糟的模型店买质量差的球头

网友(2015-12-20):
楼主以前没检查球头扣广量吗,特别注意炸机造成的球头扣隐藏裂纹

网友:
一直都是不炸不换 有时候炸鸡了也不换

网友:
450l 1500起落,550l 300个起落都没换过球头

网友:
吸取教训 楼主加油

网友:
平时检查还是很重要

网友:
算是走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