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SAB的质量这样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呢?

楼主(2015-11-16):
如图,最后一张是我朋友的,貌似一点问题都没。大家同时买的。这手工是否有点太差了啊?如果不正常,能退货的吗?

网友:
sab是这样的,等你装机,你会发现侧板的螺丝孔位都不是很准,但是SAB的精度不是靠侧板,而是一体的机架座,所以不影响什么

网友:
别退货啦,退货估计也挺费劲的。就这样 后面还有很多点吐槽呢 凑合玩吧 。

网友:
都是这样的,自己用水砂纸处理一下吧。

网友:
SB的侧板是这样的
要玩做工,还是买Hirobo JR 雷虎 Quest

网友:
亚拓也有这种情况,但不是边缘而是孔位

网友:
我的380除了图2有这情况别处也没有毛刺,感觉是侧板质控抓得不严.另外还有三处上了锉刀(第一个是侧板前下方连接底板那里,第二个是头罩在十字盘导轨处的开孔,第三个是头罩胶圈的开孔)你也得注意下.

网友:
不知道正不正常,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玩了这么多SAB,我是没遇到过这种样子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