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bbyking y3断断续续一个月了还没上天

楼主(2015-11-16):
忍不住发帖了,遥控是AT9,还没搞懂怎么设置,卡在这里了,有大神可以带我玩穿越么,不怕苦不怕累,会暖床………电池是双11hobbyking 打折买的,反正觉得挺便宜

网友A:
怎么回事

网友B:
具体什么情况,说出来。

网友C:
我也有个y3 跟你一样的 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同机 只装了机架没上设备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

是遥控不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机 只装了机架没上设备的。。帮顶~

以后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什么情况,说出来。

遥控是at9 不会设置,起飞原地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y3 跟你一样的 有什么问题?

遥控是at9 不会设置,起飞原地打转

网友E:
你电机都一个方向转 当然 打转了 左前 电机 换个方向转动

网友F:
尾电机不应该是水平的。

网友C:
有没有链接电脑 校准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链接电脑 校准遥控器

恩 校准过了   起飞原地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机都一个方向转 当然 打转了 左前 电机 换个方向转动

电机转向改过了,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校准过了   起飞原地打转……

桨的方向 有没有搞对  陀螺仪有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的方向 有没有搞对  陀螺仪有没有校准

浆对的,飞控校准都是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浆对的,飞控校准都是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的

桨应该是右前和后面的是一样的吧

网友C:
电机应该是2反一正啊

网友C:
看你的桨应该是2正一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桨应该是2正一反

电机转动方向跟浆都是照着地面站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桨应该是2正一反

图片是之前拍的  晚上上个现在的照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机应该是2反一正啊

LZ用大概CF之类的软件,Y3的三个电机是同方向的。你说大概是CC3D的OP,三个电机不是同向的,电机是两个反一个顺或者两个顺一个反。

网友E:
看你发的图 三个 桨都是 逆时针转的, 肯定不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发的图 三个 桨都是 逆时针转的, 肯定不对啦

这个图是之前假组的,回家上现在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发的图 三个 桨都是 逆时针转的, 肯定不对啦

这是现在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应该是右前和后面的是一样的吧

这是现在的状况,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起飞原地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用大概CF之类的软件,Y3的三个电机是同方向的。你说大概是CC3D的OP,三个电机不是同向的,电机是两个反 ...

我用的是op,左前电机是逆时针,右前是顺时针,尾电机是逆时针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大哥指导我这个新人,让我这个星期周末可以上天吧!!!哦吧~思密达~~

关于起飞打转,拍了一段视频,我的qq 464438335,帮我参考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G:
你把桨先卸了,空转电机,用手水平转动,看看尾舵机的运动方向是不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桨先卸了,空转电机,用手水平转动,看看尾舵机的运动方向是不是正确。

额  我打右 尾舵机是不是该向左?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我打右 尾舵机是不是该向左?

用手转动Y3航向向右,那飞控应该发出向左的指令让Y3恢复到原航向,尾躲应该向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我打右 尾舵机是不是该向左?

我有一个建议,你打转是每次都是一个方向一个方向转还是随机的,如果只是一个方向,要不调遥控器微调,要不就把尾舵不放水平,还有尾舵机安装,我玩y3的时候都是包装不水平的,不过我是mini apm

网友:
你 试试 把尾巴的电机 转向 换一个方向

网友:
或者是  舵机通道  反向一下  ,自旋是 要么是 螺旋桨转的方向不对, 要么就是 舵机的转向反掉了, 另外  YAW 的 PID 参数 中 关于 P 的值  适当的调的小一点,  尾部舵机的行程限制值,也适当做一点调整(左右转动角度最大 40 左右 就行了)

网友:
cc3d第四通道输出打勾,反向试试

网友:
尾巴电机应该是跟右前的一样 桨也是

网友:
默认参数就OK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现在能够正常起飞了,就是不太稳,就是爱Y3,不知有没有哪个厂家有卖成品Y3的?再次感谢所有帮助我的模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现在能够正常起飞了,就是不太稳,就是爱Y3,不知有没有哪个厂家有卖成品Y3的?再次感谢所有 ...

想知道 是不是尾电机方向错了?

网友F:
你买的运费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 是不是尾电机方向错了?

舵机反转一下就好了

网友:
桨不对,全部一顺方向旋转抵消不了反扭力的

网友:
别顶了 施主以慈悲为怀 已将Y3放生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网友H(2015-12-21):
楼主,这个机架哪里买?续航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机架哪里买?续航多久?

hobbyking上面买的

网友(2016-01-29):
收收收!!!楼主你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