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讨教空翻的操作技巧

楼主(2015-11-16):
每天都在逛论坛,小飞机有空无空地在练习中,未上FPV设备!
原因是上过FPV设备,但是只能做到初步目视对尾飞行,练习时间还不够,技术有限。

一直在练习自己的技术中,现在目视飞行,稍微顺畅,在练习空翻技巧。
从论坛中找到分享的帖子一篇

~~~~简单设置,让新手也能暴力翻滚,带视频效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8802&fromuid=275616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开心至极,简单设置,跑下去草坪上试,无奈怎么也翻不过来。
特来模友论坛寻求帮助,指点迷津。

一、参数我按照上面的链接帖子设置;

二、遥杆如何搞,我理解的是横滚直接打满,再反打。

网友:
我也一直想练习,没学会。

网友A:
遥控打到半自稳,或手动模式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打到半自稳,或手动模式没

设置成摇杆打到90%变手动模式,横滚速度设置成720

网友B:
切到rate模式,roll或pitch打到底,飞机水平了回中

网友C:
你是不是打到底马上反打?  要打到底维持一小段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打到底马上反打?  要打到底维持一小段时间的

我试试,要空旷地带,还要一定高度,不然好危险。有几次,感觉翻不动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到rate模式,roll或pitch打到底,飞机水平了回中

尽量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量试试!

不要怕炸,直接跳过reattitude模式,用rate 或者acr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要空旷地带,还要一定高度,不然好危险。有几次,感觉翻不动是啥原因?

对  尽量高点  刚开始练习容易因为心里因素  翻一半放弃了  那样直接扣地板……

要果断 放心 回杆会自动回复自稳  高度预留足够就行了

楼主:
今天使劲狠心去翻了一下,直接拍地上了!电池着地!小铝柱,六根全断!

网友:
用APM飞控吧!一键翻飞,及其容易、非常安全。

网友:
APM飞控怎么设置一键翻飞

网友:
半自稳,700以上感度,练习高度50米,翻滚时左右杆快速打满,待飞机翻滚完成后松杆让飞机自稳(手指离杆即可)。

翻滚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问,我觉得是参数没调节好,按上面的调节(CC3D飞控),只要高度够,连续翻4-5个都很简单,毫无脑力劳动,就是压杆,等待高度降低到不能忍受就松(一般连续翻3-4个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使劲狠心去翻了一下,直接拍地上了!电池着地!小铝柱,六根全断!

可怜的孩子

网友:
换成对通的尼龙柱,摄像头可以用25MM以下的,这样可以降低重心。

网友:
F3 或者 NAZE32飞控 半自稳模式或者手动模式 姿态满杆 大油门  就可以空翻 (PS:尽量用大电调40C以上或者4S电池 亲测很伤电池和电调 电调不大的话容易烧 俺可以各种翻就是电池伤不起。要是空翻低电压报警那会很危险的哦!)

网友:
是CC3D?我也试过设置三段开关,并将开关开到半自稳模式,然后翻.......然后一下再空中翻了个大半圈,拍在地上。后来各种找原因.........原来在设置中三段开关123段都是设置成自稳的,正确设置三段开关对应的模式后,能爽翻了。你看看你是不是这个设置遗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