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unner 250(R)的固件升级

楼主(2015-11-16):
因为之前打算将Runner 250(R)固件升级和体验一下该机的技术支持,才尝试了一下把我的250升级到1.2固件。虽然最终达到了目的,但结果并没有想像中的容易。
这次的升级终于在经历插拔USB接口无数次,蓝屏2次,重启数次的痛苦后成功了。现在把整个过程中的心得分享如下:
本人是Windows7 64位旗舰版,之前听说Windows XP可能没有类似问题。可是,现在Win7应该是主流系统了。敢问华坑为何软件支持会如此之差?

问题一:升级包中驱动程序的数字签名过期无法安装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找度娘搜索了关于如何关闭Win7在安装无数字签名驱动时的处理方式。这里要用到组策略,具体方法请找度娘。
安装时还是弹出以下对话框(图1):

此时的组策略已经做过更改(图2):

后来发现Drivers文件夹下有个文件名为signed.cer的安全证书。安装过后驱动是装上了,可是插上去的硬件在设备管理器里有时是“未知设备”,有时是“USB Serial Converter”。不管哪种方式安装驱动都装不上。有机友说用“驱动人生”,我试了下总算看到USB Serial Converter的感叹号没了,如下图:

串口里又多了个名为“USB Serial Port”的端口见下图。

只是这个设备还是有问题,Walkera FlyConfig软件里还是找不到对应端口。再次用驱动人生搜索安装该设备时蓝屏了,重启后USB Serial Converter这个设备又不见了。重插重装了多次后再试一次又蓝屏了。。
后来我用360的驱动大师重装了驱动

提示设备故障。试了很多次还是这样。。方法用尽后还是装不上。于是我开了遥控器对码,竟然这次装上了。然后又用驱动大师搜索安装USB Serial Port这个设备。

安装完成提示重启。。重启后又不认识了。。又从头做起。。这次我把3S原厂电池也上上去了。终于安装完成,不过这次没有要我重启。USB Serial Port设备的感叹号也没了。
打开Walkera FlyConfig软件,终于看到了Com端口并成功更新了固件。

更新完成后单击“版本”按钮。看到版本变成了v1.2

趁着还没抽风赶紧打开MultiWiiWinGUI软件更新配置,感觉要连接上真是太不容易了。

按照升级说明上把所有工作做完后打开屏一看Mix 0成了手动,1成了定高定点,2还是没变。油收到最低电机还是停转,解锁电机也不会转。MultiWiiWinGUI里除了说明里的“Thr.EXPO”可写之外别的参数都不能改。
断开后发现没对照哪里不同,又想重连。可是又出问题了,报错连不上。拔了重插,又经历了上述痛苦过程装了很多次成功后打开MultiWiiWinGUI发现参数和更新前没有哪里不同。

总结一下,装驱动要开控对码。要安装安全证书。就算了做到了这些还是有很大机率连不上。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我更新成功很大部份还是靠运气。
最后祝各位和我情况相同的机友们好运。希望我的经历对于你们有那么一丁点帮助。谢谢!

--------------------------------------------11月20日更新后第一次试飞----------------------------------------------

11月20日   更新完第一次试飞失败。。原因不明。。无法起飞,感觉飞控失去自稳。放在地上推油就翻,刷回1.0依然如此。
本来以为是电脑操作系统有问题,换另一台XP的问题依旧。给人的感觉就是飞控反应太慢了,因为我拿在手里飞的时候向一个方向倾斜时相对水平位置较低的电机不是马上做出反应,过个几秒才感觉电机转数升高。以这个速度飞机早落地了。。
另一方面体现在OSD的显示上。屏幕中间的水平姿态仪反应也慢半拍,把飞机拿在手里快速左倾或右倾90度时OSD显示的那条水平线会慢慢的倾过来。

网友A:
MultiWiiWinGUI这个软件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WiiWinGUI这个软件干嘛用?

更新配置文件的。更新包里有个名为“Runner 250 _R_ 升级说明.pdf”的文件。你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配置文件的。更新包里有个名为“Runner 250 _R_ 升级说明.pdf”的文件。你看下就明白了。

我只是试一下,我是老款,对我没什么用
另外一切都是win7惹的祸啊,我刚才又试了几个固件,XP系统一点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试一下,我是老款,对我没什么用
另外一切都是win7惹的祸啊,我刚才又试了几个固件,XP系统一点没 ...

今天我也试了。XP的确很容易就装上了。。。

楼主:
我的250刷1.2固件后飞不起来了。。有用250(R)升级1.2版本的吗?是不是和我一样啊?

网友B:
什么叫飞不起来?我刷了可以飞啊,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飞不起来?我刷了可以飞啊,没问题啊

起飞不了,飞控自稳有问题。已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飞不起来?我刷了可以飞啊,没问题啊

今天才收到处理通知,说是飞控陀螺仪坏了,还坏了根管子。说我这个升级把飞控升坏了的还是头一例。。。我运气太好了吧?
发回运费和维修费一共100块。加上之前返厂的运费120。。看来这个级不能乱升啊。。1.0版本飞得好好的。。

网友:
要升级,最好在XP 32位的电脑上。

网友(2016-04-13):
walkera flyconfig工具是指软件吧,在哪下?找不到哦!请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