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X6控,十字盘水平调整

楼主(2015-11-17):
十字盘,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测水平的,小机子一直往前飞,要大舵量才能稳,调了连杆,又会发现左或右的偏飞,是不是调一个其他的连杆也得调?

遥控器上的微调按钮是对什么呢?我调了没什么效果!

望知道的魔友,指教!

网友A:
别的不知道,但是你前面这个拉杆应该是从后面往前勾,而不是从前面往后勾。

网友:
你这个是110

网友B:
飞机还可以进入调试模式,对上频后油门摇杆要在最低归零位置。同时把升降摇杆也往下掰等到指示灯闪烁,然后起飞手动控制悬停在垂直并且平稳降落;降落后在把升降摇杆往下掰到最低等指示灯恢复常亮保存数据就可以了。(前提十字盘要水平、飞机不要太震动)  我的就是这样调试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还可以进入调试模式,对上频后油门摇杆要在最低归零位置。同时把升降摇杆也往下掰等到指示灯闪烁,然后 ...

终于明白了,知道有这个悬停模式,就是不清楚是怎么调试的,哈哈,感谢

楼主:
这遥控器上对应的微调,是调整什么姿态呢?

微调对应

微调对应

网友:
基本用不到!

网友C:
舵机臂先搞水平 然后拉杆一样长 再目测一些十字盘是不是水平 水平了就试飞一下 看看飞机往哪边飘 相应的就调一下拉杆就好了 反复的调几次就好了 直升机不稳定 来回飘也是正常现象 毕竟是靠空气 空气是也运动的 一会这多点 一会哪少点 就会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臂先搞水平 然后拉杆一样长 再目测一些十字盘是不是水平 水平了就试飞一下 看看飞机往哪边飘 相应的就 ...

回去试一下,手机下个水平仪,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试一下,手机下个水平仪,看看有没有效果

小飞机差不多就行 小飞机没那么多严格的要求 精度有限

网友D:
首先,最前面的拉杆装反了。。
看看主板是不是平的,图片上海绵垫好像前高后低啊,什么原因?震动怎么样,很干扰陀螺仪的
这些都正常再开始调试。先重新校准陀螺仪,方法是油门杆左下,升降副翼杆右下,呈八字形三秒,灯快闪后就好了
接着6轴悬停调试,两个摇杆皆向下3秒后灯闪烁,正常起飞控制到悬停状态,降落,再次两个摇杆向下就可以记忆退出
如果悬停模式还掰不过来,就试试调连杆或用控调舵机中点位,也就是同时按住显示屏左方的两个按键两秒后进入,选择Sub.Trim这个选项,1就是调副翼(左右),2调升降(前后)
要是这些都没有用,只有拆下舵机摆臂,转一下位置装

以上我所知的所有调试方法,应该无遗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遥控器上对应的微调,是调整什么姿态呢?

1 油门微调。2 升降舵微调。3 转向微调。没圈的是副翼微调

网友:
飞直机面板微调永远都不要用到,微调在菜单的trim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知道,但是你前面这个拉杆应该是从后面往前勾,而不是从前面往后勾。

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最前面的拉杆装反了。。
看看主板是不是平的,图片上海绵垫好像前高后低啊,什么原因?震动怎么样, ...

非常的详细,很感谢!晚上回去,再去试一下!

海绵垫 好像来的时候就是那样子,没怎么动过!

舵机之前换管的时候有拆出来,把那个LED的航灯去了,感觉很碍眼

楼主:
遥控器里的设置,其实不是很懂,得慢慢着磨,看来这个TRIM可以用来作微调用是吧

网友(2019-03-21):
LZ舵机插线顺序是怎样的?

网友(2019-09-26):
引用 网友D:
首先,最前面的拉杆装反了。。
看看主板是不是平的,图片上海绵垫好像前高后低啊,什么原因?震动怎么样, ...

首先,最前面的拉杆装反了。。
看看主板是不是平的,图片上海绵垫好像前高后低啊,什么原因?震动怎么样,很干扰陀螺仪的
这些都正常再开始调试。先重新校准陀螺仪,方法是油门杆左下,升降副翼杆右下,呈八字形三秒,灯快闪后就好了
接着6轴悬停调试,两个摇杆皆向下3秒后灯闪烁,正常起飞控制到悬停状态,降落,再次两个摇杆向下就可以记忆退出
如果悬停模式还掰不过来,就试试调连杆或用控调舵机中点位,也就是同时按住显示屏左方的两个按键两秒后进入,选择Sub.Trim这个选项,1就是调副翼(左右),2调升降(前后)
要是这些都没有用,只有拆下舵机摆臂,转一下位置装

以上我所知的所有调试方法,应该无遗漏了吧。。。。

请教下:您说的陀螺仪校准方法好像是左手油门的,右手油门的要反过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