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7E加装高频头后刷M大的固件后,对v911和jjrc1000对码

楼主(2015-11-17):
请教D7E加装高频头后刷M大的固件后,对v911和jjrc1000a对码。要如何操作呢?求各位大大帮忙

楼主:
有大大指导吗?

网友A(2016-04-02):
成功了吗?我也想这样不知道行不行?只要对jjrc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吗?我也想这样不知道行不行?只要对jjrc1000。

可以,只是每次玩要对频一次

网友(2018-04-16):
引用 楼主:
可以,只是每次玩要对频一次

请教,我是D10改了4合一高频头,刷了V5.0的固件,怎么和jjrc1000对频呢?我对了几次都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