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550Lgpro陀螺仪插上电怎么没反应

楼主(2015-11-17):
接线都没问题,接电池陀螺仪没反应

楼主:
求助一个详细的教程

网友A:
先连接电脑,不然怎么搞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连接电脑,不然怎么搞都没用

接上电脑,一直显示安装驱动,陀螺仪灯也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电脑,一直显示安装驱动,陀螺仪灯也不亮

那就找驱动安装,或者换个xp系统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驱动安装,或者换个xp系统的装

接收机的灯不亮,我怀疑电调没给陀螺仪供上电,以前没用过凤凰电调,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的灯不亮,我怀疑电调没给陀螺仪供上电,以前没用过凤凰电调,不知道怎么弄

看看电调BEC的线插头有没有接反?

网友C:
需要链接GPRO 吧接收模式改到你需要的模式,比如S-BUS或者JR,连线正常,灯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调BEC的线插头有没有接反?

线没接反,我现在接的普通接收机模式,我试一下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链接GPRO 吧接收模式改到你需要的模式,比如S-BUS或者JR,连线正常,灯就亮了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D:
肯定是接线问题,你要好好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接线问题,你要好好详细说明。

我的接收机挂了,现在用天地飞的接收机试了,接收机灯亮了,陀螺仪灯不亮,电脑上装不上驱动

网友E:
电脑系统是不是简易版的,建议装个完整版的windows,然后仔细阅读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系统是不是简易版的,建议装个完整版的windows,然后仔细阅读说明书

换了个电脑好了

网友:
调个GPRo 这么麻烦啊?

楼主:
接收机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