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 接收摆放位置问题

楼主(2015-11-17):
HI 各位模友好,终於等到可以发帖了!新人一名,现用F450 配APM飞控、AT9控,请各大大帮忙看一看,现在接收摆放可以吗?

%5BURL=http://s1167.photobucket.com/user/cys487980/media/2015-11-17%2000.21.54.jpg.html%5D

因每次在家楼下公园放,失控距离次次不同,最远试过超过1000米远400米高,但通常100米高,300米远就接收信号不稳定,失控自启返航,是否受干扰?

新手第一次出帖请多多棒场!

网友A:
天线哪有这么放的。
而且用sbus更好吧,还省了好多线

网友B:
天线分开90度放  不要接触碳杆  放到所料机臂上

网友C:
因为飞行器是在你头顶上飞 所以你的天线应该垂直朝地面就像立起的筷子
如果是 双发天线 那么 一根天线用塑料吸管   固定水平于地平面  一根天线垂直于地平面
那么你的  AT9的 控天线 就要 垂直于地平面 朝上
只有当 接收机天线 和 控的天线相互平行的时候  可控距离才是最长的时候   之所以要两根接收机天线相互90  你自己 摆摆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分开90度放  不要接触碳杆  放到所料机臂上

之前就是放在臂上,卖家说可能太近电调干扰,所以之前经常 200米失控,之後卖家换过新的接收跟手帮我这样放天线了!
90度意思是怎样,新手什麽都不懂,有否图可叁考。谢谢你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哪有这么放的。
而且用sbus更好吧,还省了好多线

怎样用sbus,新手唔明天可否帮帮忙教我,详细一点最好有图,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飞行器是在你头顶上飞 所以你的天线应该垂直朝地面就像立起的筷子
如果是 双发天线 那么 一根天线用塑 ...

谢谢师兄的回覆,麻烦师兄有否图示,新手就是弱鸡,但喜爱航模,希望接收可以稳定和远一点,基本上可稳定1000米内便可,之前想过加功放,但自己又唔识改,折腾了一段时间了!

楼主:
就是喜欢AT9,之前个接收几敢肯定是有问题的,卖家亦即时换了一个新的,以比之前好了很多,但仍觉接收不稳定,是否干扰问题?

不想换控因为就是喜欢AT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飞行器是在你头顶上飞 所以你的天线应该垂直朝地面就像立起的筷子
如果是 双发天线 那么 一根天线用塑 ...

今天改了摆放位置如下图,大件事,不到200米便失控,何解?未改位置时最少都有500米

请教导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改了摆放位置如下图,大件事,不到200米便失控,何解?未改位置时最少都有500米

不知道 白色的那个地方看得到吗 那里面是接收机  外边用了两根吸管 互相垂直水平面和地平面  相互夹角90度  这样不管是在头顶还是飞远 都是可以有信号 这个机子 我没拉距过  平时只在视距内飞行这图给压缩的太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白色的那个地方看得到吗 那里面是接收机  外边用了两根吸管 互相垂直水平面和地平面  相互夹角9 ...

谢谢大大的回覆,我的AT9是单天线,改了位置之後接收不好,现再改另一位置今晚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