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地高速乱飞 连续乱滚~请教大家一个cf固件问题问题

楼主(2015-11-17):
视频:

现在NAZE32,F3飞控都是手动模式在飞,有时候想要飞自稳模式打杆姿态角度又小反应又慢,请问是调哪个参数呢?

网友:
录像机绑歪了吧,,飞行水平倒是真高啊

网友A:
飞行模式(modes)中有自稳(angle)

网友:
真牛,我看都看晕了,我这外面都飘雪花了!请教怎么翻筋斗?遥控器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modes)中有自稳(angle)

我知道是angle,但是自稳模式打舵角度变化太小了,速度也不够快,不知道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angle,但是自稳模式打舵角度变化太小了,速度也不够快,不知道哪里设置

rate_roll  rate_pitch  增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