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ider这种成绩可以飞真机吗?

楼主(2015-11-17):
我练了好久,最好是这成绩,正常16秒多。一直没买真机,想问问大伙,这样能上真机吗?还有这软件按这个参数调和真机像吗??用的一体模拟器,遥控都没有的弱鸡请大伙轻喷。参数是看视频老外大神的参数,

网友A:
个人认为模拟只是有助于你实际飞行中的习惯,真飞还是有很多差距的

网友B:
不像,同意楼上的说法,模拟器只是给你用来练手感和方法的,和整机差异还是很大!

网友:
上真机吧

网友C:
当然可以上真机,,只要模拟器上能不错舵,对油门控制高度有一定的掌握就直接上真机了。

模拟器的意义是在于练条件反射,,至于真正的操作,其实就不是一回事,把模拟器练炉火纯青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追求最后几秒的极限记录,花费的精力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模拟只是有助于你实际飞行中的习惯,真飞还是有很多差距的

谢谢你的回复。以后求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同意楼上的说法,模拟器只是给你用来练手感和方法的,和整机差异还是很大!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控都没有,但什么东西都想买贵的,航模这东西不是一次性投入,总感觉自己水平上真机就是交学费去了。怕打消自己的积极性,所以一直没敢上真机。

楼主:
谢谢鼓励。近期准备上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上真机,,只要模拟器上能不错舵,对油门控制高度有一定的掌握就直接上真机了。

模拟器的意义是 ...

谢谢帮助。

我一直感觉航模的东西太贵了,我这穷人就怕几炸以后再也不敢玩。所以一直在练练练练练,

最近关注18SZ和肥鲨HD2不知道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买了几年内不用再升级了?

身边没有一个带飞的朋友好孤单的说。啥也不懂,还不好意思多问。怕问题太白痴打扰到大家。。。多谢你们的担待。

网友D:
肥鲨HD眼镜不错,我一直在用,HD 2代实际效果等待模友评测,但自觉HD够好的了;控要么FRSKY X9D PLUS 配X4R-SB小接收,要么FUTABA 14SG足够你用了,当然有钱上18MZ谁也不能说什么;从入模我也一直单飞且无人指导,现在3年多了固定翼和直机3D都会些,如今飞了近一年穿越,实在大爱小穿越,正在等件装第二部SP RACING F3飞控暴力180.有什么不懂就问,但前提是多自学,碰到了疑难再发问,会有不少人帮你的。话说你敢把第一关跑到10秒里,上真机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控都没有,但什么东西都想买贵的,航模这东西不是一次性投入,总感觉自己水平上真机 ...

如果你真的打算坚持玩下去那遥控器确实要一步到位,如果实在囊中羞涩也可以看看天地飞和华科尔。这两个都是性价比不错的空,至于机架你可以买点便宜点,大众点的。电机电调和其他设备可以稍微次点,先把技术练起来!不然维修费太贵!承受不住!

网友:
对于入门者,控推荐富斯6通,或者i6,性价比高,而且后者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过时。

网友:
18sz肯定可以用很久,肥鲨不好说……这得看数字图传的发展趋势,毕竟再好的遥控也不会百分之百不失控,现在还有用老式遥控的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数字图传一旦小型化,平民化,肥鲨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控都没有,但什么东西都想买贵的,航模这东西不是一次性投入,总感觉自己水平上真机 ...

控都没有的话,你用什么玩的模拟器?
如果没有控的话玩模拟器再炉火纯青也不适合马上上真机。因为操作手法和手感完全不同。建议入个到位的控,然后用真控玩玩模拟器,感受到位了不用太精准,基本就能上真机了

模拟器只是为了练习反映和操控的,练习不了精准,因为实际环境中各种复杂的情况还有心理压力都是模拟器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真的打算坚持玩下去那遥控器确实要一步到位,如果实在囊中羞涩也可以看看天地飞和华科尔。这两个都 ...

谢谢回复,我也是这么准备的,就是身边没有一个玩航模的有太多东西要自己一点点去摸索。理论知识平时也很注意潜水学习,但像模拟器一样很多东西是理论上说不清的。

感觉再准备准备吧,直接上18SZ。大伙都说是好控应该不错。就是接收价有点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肥鲨HD眼镜不错,我一直在用,HD 2代实际效果等待模友评测,但自觉HD够好的了;控要么FRSKY X9D PLUS 配X4R ...

我准备努努力,一点攒钱一边练模拟,我想应该不用练到十秒内我的钱就够买18SZ。笨点的话有可能够上MZ的了。呵呵。。。。。

网友:
不要虚,直接上真机吧,最多费点桨

网友E:
18MZ  肥鲨HD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很有必要
有钱则买,没钱则别买,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MZ  肥鲨HD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很有必要
有钱则买,没钱则别买,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18妹子我是真真的不考虑了。现在穷苦工薪能玩玩18嫂子我就满足了。。刚刚看了大伙的意见,HD2已经不考虑了。这东西很容易淘汰。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妹子我是真真的不考虑了。现在穷苦工薪能玩玩18嫂子我就满足了。。刚刚看了大伙的意见,HD2已经不考虑 ...

18sz是高端货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天地飞8X、天地飞9II、华科尔D10、D7E改、X9D 这几个里面选择

国产控是很好用的,而且很便宜

网友F:
开来楼主是真有钱 既然这么有钱 害怕炸鸡? 如果手里连买飞机遥控的前还要慢慢攒 还是入点便宜实惠点的东西吧

网友:
直接上18SZ。。。我只能说壕做友

网友:
lz你用啥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来楼主是真有钱 既然这么有钱 害怕炸鸡? 如果手里连买飞机遥控的前还要慢慢攒 还是入点便宜实惠点的东西 ...

唉。兄弟。没办法。人穷还想用好东西。就上来问问大伙了。。不知道你所说的便宜实惠的控是指什么。可以指点吗?

楼主:
一体的模拟器。好久以前买的。一直用这个在飞练习不停的练习。就怕玩穷了自己呀

网友G:
只玩穿越机的话,控没必要太好。天7这类的足够了。机架选通用的,市场上最多的,比如QAV250这种,选择多,价格也低,损耗了也有配件好找。

穿越机的消耗相对其他模型来说算是很少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兄弟。没办法。人穷还想用好东西。就上来问问大伙了。。不知道你所说的便宜实惠的控是指什么。可以指 ...

炸鸡是很难避免的 还是用点性价比高色东西,再好的电机炸两次也不好使了

网友:
楼主没必要担心,选大众货,成本不会高多少,除非你飞的太爆还有拿木头竹片自己做的呢,开始恐怕最费的是桨,也就几块钱一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妹子我是真真的不考虑了。现在穷苦工薪能玩玩18嫂子我就满足了。。刚刚看了大伙的意见,HD2已经不考虑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7426479

自己做个眼镜3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玩穿越机的话,控没必要太好。天7这类的足够了。机架选通用的,市场上最多的,比如QAV250这种,选择多, ...

天7 解析度太低入门可以,但是一步到位比较省钱。

楼主(2015-12-19):
最少咬牙入了个控。。。。现在问题来了。。。控是有了。但。。。。全是英文。。。好难懂。。。。上模拟器不停的闪五通道开关。开关。我都不知道怎么调。有大神可以帮帮忙吗。。。。。我买的直升机版的。五通道应该是陀螺仪。但在控上看是GYRO。没有开关控制。在模 拟器上就看控的五通道在不停的跳动。。。求救呀。。。。

网友H:
肥鲨HD不建议买,树莓派已经出zero了,不久就会有人用它DIY高清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肥鲨HD不建议买,树莓派已经出zero了,不久就会有人用它DIY高清图传。

谢谢,这可真真是我的福音啊。一想到3000多的眼镜我就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可真真是我的福音啊。一想到3000多的眼镜我就怕

作为一个DIY与开源爱好者,我强烈推荐你DIY视频眼镜。论坛上有许多教程,但它们不都在穿越机版块,比如开源头追在航拍与FPV版块(其实搜索一下就可以了)。穿越机摄像头像素不高,用普通dvr图传即可,高清图传没必要。遥控器建议用能刷开源固件的比如富斯9或华科尔D10,功能强大,距离远,还便宜。不建议FUTUBA,又贵,距离又短,18个通道穿越机99.9%用不上。有一种说法说只有FUTUBA能用头追,其实是谣言。有教练接口的遥控器都可以。详见上文提及的帖子,航拍与FPV版块里的"开帖介绍开源头追......最好的头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作为一个DIY与开源爱好者,我强烈推荐你DIY视频眼镜。论坛上有许多教程,但它们不都在穿越机版块,比如 ...

谢谢,近期去fpv版块关注下。

网友(2023-05-21):
一圈极限10秒,正常14秒,地下车库一圈45秒,极限40,但我首飞就失控炸鸡了,还是在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