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射桨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楼主(2015-11-17):
前一阵开始玩110,用的付他爸的控,除了舵机拉杆螺丝行程太长导致调机不够精确外没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今天不知为何尾电机烧了,更换之后还检查了横轴紧不紧,然后刚飞起来几十秒就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射了,和baozha一样。屋子里比较乱,半天才找到飞出去的桨,还好没打到眼睛。
初步分析原因可能是塑料桨夹卡轴承的地方精度不够,更换轴承后卡的有点偏(绝对装到底了,否则也不会安全的飞了n个小时),卡住横轴,轴承旋转也有阻力,趁着尾电机烧的时候炸鸡之后飞机再飞就震,就这样几十秒内一点点把横轴螺丝拧了下来。
最后继续吐槽下伟力桨夹配件,明显和原飞机上的就不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模具上的字都不一样,大桨螺丝在桨夹配件上不够长,一拧就脱扣,20块钱就四个轴承可以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似经历,配件都不知道买什么好了,看tb上有铝合金件,价钱和120的配件差不多,准备试一试。

网友A:
换了3次横轴了  从没射过桨   你没打螺丝胶把

网友:
慰问   要打螺丝胶~!

网友:
我也空中射过一次,小机也颇壮观。我折腾排震的时候忘记把螺丝上紧了,而且没打过螺丝胶。。。

网友:
这个不能吐槽啊,很多人换轴承后不打金属胶,射了后就埋怨,基本常识五金件机械牙配合不分大小都要涂金属胶(螺丝防松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3次横轴了  从没射过桨   你没打螺丝胶把

正在淘宝中。。。

楼主:
金属件还是算了吧,精度太差了, k120原厂的可太贵,还没有塑料件耐摔

楼主:
引用 楼主:
金属件还是算了吧,精度太差了, k120原厂的可太贵,还没有塑料件耐摔

在龙辉模型花“重金”买了套副厂金属升级件,先存着。。。

网友B:
横轴我从来没打过螺丝胶。。因为稍稍不注意多了点,首先会溢出到轴承,其次下次拆的时候就作孽了。
你到底是螺丝自己震松了还是彻底滑牙。滑牙是质量问题。。震松了首先你没拧紧,其次飞机震动也超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了3次横轴了  从没射过桨   你没打螺丝胶把

新手一問,螺絲膠打左那裡,有什麼地方要打螺絲膠可以全部說出來嗎?還有是不是小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一問,螺絲膠打左那裡,有什麼地方要打螺絲膠可以全部說出來嗎?還有是不是小小就可以?

110就横轴上螺丝胶就行了  上螺丝的时候点一点点就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龙辉模型花“重金”买了套副厂金属升级件,先存着。。。

好吧,

楼主:
打坏什么东西了没?准备入个无刷,是不是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坏什么东西了没?准备入个无刷,是不是太危险了

没,习惯就好,习惯每次起落都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轴我从来没打过螺丝胶。。因为稍稍不注意多了点,首先会溢出到轴承,其次下次拆的时候就作孽了。
你到底 ...

昨天才现在发现旋翼头偏心震的,主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才现在发现旋翼头偏心震的,主轴没问题

小飞机旋翼头偏心,就是和主轴不垂直。是最麻烦的。。。很多时候旋翼头和主轴都没问题。要反复安装才能找到一个不偏心的位置。甚至要准备多个主轴和旋翼头。有时候这个旋翼头在这跟主轴怎么上都偏心,换个旋翼头上这个主轴就好,这个偏心的换另一根主轴也好。很麻烦

楼主:
连续多电飞的话尾电机发热大吗?不暴力,一般的悬停,航线,不知道110尾电机寿命多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多电飞的话尾电机发热大吗?不暴力,一般的悬停,航线,不知道110尾电机寿命多长?

977改720电机后往死里艹,就是不坏,几百起落下来,基本都是炸坏的,只有有一个自然死亡了~~~退磁了,转速不足,锁不住尾巴

网友:
螺丝胶是必须的

网友(2015-12-22):
请问下,横轴的轴承是什么尺寸的?

网友D:
更换过金属配件,在锁螺丝都要上点金属胶。飞机飞炸是小事,伤到自己才是大事。所以不能怪人家产品问题:如果是大直升机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