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套25A+XXD2208 2600KV+6040,请问配套固定翼

楼主(2015-11-17):
想入门固定翼,我有套25A+XXD2208 2600KV+6040,请问配套固定翼的飞机可以上什么?最好是便宜简单点的,入门用好飞点的
谢啦

网友A:
KT板机基本这个配置都可以用,成品的话Z84最方便价格也实惠,还有50涵道机中三角翼可自己改尾推也好飞。

网友B:
好小子正合适

网友C:
KT板机战斗机通用·· 便宜实惠,10来块一架。除3D类别机型不合适

网友D:
飞翼飞翼

网友E:
Z84用正合适,6寸桨动力很生猛了,5寸会好操控一些。

网友F:
楼上几个说的都行,自己做的话,FT的机型也够用,我觉得新手2208就可以,2212都大了,做不好就太重

网友G:
KT S27之类和好小子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