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换装蝎子 改装电池电调安装

楼主(2015-11-17):
该X3即将飞1年。现在感觉亚拓460MX动力不足,想体验一把蝎子。刚刚换好,无奈上次降落时大桨扫地,废了一幅大桨和向位器。择日测试。
电池快拆扣很久之前不小心扳断了.。。。自己用魔术贴感觉很方便也安全。
电调板一直觉得碍手,不方便维护电机,直接拿掉了,电调装在一侧,对电机散热应该会更好,感觉挺奇怪,习惯了还很喜欢。

换下的460MX,刚刚换了轴承,功能正常,已经在X3飞了1000+起落了。

装上蝎子

电调电池变成这样子

期待赶紧上天感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这个电机也不便宜啊,性能比蝎子差多少。还有花牌的2520电机10级的,是不是和蝎子性能差不多了

还没飞不知道。花牌不清楚。

网友B:
换上了耗电大户就是有劲!

网友C:
不错不错,只要不炸啥都好说,电调挂头罩外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只要不炸啥都好说,电调挂头罩外都行

哈哈,炸也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了耗电大户就是有劲!

估计就3分钟了。。。。。

网友D:
6S1500电池俺飞4分半,油门95-100-95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1500电池俺飞4分半,油门95-100-95

o 你用的什么电调啊?不定速?

网友E:
x3飞着怎么样?再买你会买谁家的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x3飞着怎么样?再买你会买谁家的机?谢谢

优点:1000+起落,照常飞。2次小炸,换过的有:尾管,大小桨,皮带,第三轴承座轴承,向位器,大齿轮,尾波箱,双推。缺点:虚位太大。尾巴虚位是X3通病。

再换就550L啦。刚刚入得SAB 5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这个电机也不便宜啊,性能比蝎子差多少。还有花牌的2520电机10级的,是不是和蝎子性能差不多了

果断花牌10极,其他不考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优点:1000+起落,照常飞。2次小炸,换过的有:尾管,大小桨,皮带,第三轴承座轴承,向位器,大齿轮,尾 ...

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有虚位是什么飞行感觉。有虚位会怎么样

钟摆追尾

网友E:
这个电机非常暴力,侧摆不用技术,超容易,就是相对的尾巴部分得调整好,不然会甩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什么叫追尾啊!!!具体会出现什么动作

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机非常暴力,侧摆不用技术,超容易,就是相对的尾巴部分得调整好,不然会甩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电机最底能配什么电池,必须45c才暴力吗

不知道,换了蝎子还没飞。我雷鹏都是35C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优点:1000+起落,照常飞。2次小炸,换过的有:尾管,大小桨,皮带,第三轴承座轴承,向位器,大齿轮,尾 ...

1000个起落只炸两次楼主告诉我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G:
建议在原来螺丝孔的位置加装2根铝柱或塑料柱,加强机身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0个起落只炸两次楼主告诉我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飞得保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在原来螺丝孔的位置加装2根铝柱或塑料柱,加强机身强度

好主意

网友(2015-12-21):
引用 楼主:
这个。。。飞得保守

值得学习楼主的精神 发现多飞才是硬道理 看楼主的起落数和飞行技术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