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半年了,说说收获

楼主(2015-11-17):
今年3月份开始想玩四轴,然后就找论坛学经验,最后一直泡51看帖子了,听论坛大大们的讲解,首先避开封闭的商业飞控(其实是因为价格太高),就直接入手APM(听说雷家的超稳定,花了近800入的2.6+M8N),先是组装的F450(山寨机架,60块钱买的),好盈30A的电调,朗宇2212的电机,组装很顺利,试飞时根本不敢推油门,离地10公分就很满足了(怕飞高了落下来摔坏),这样不敢飞也练不出水平啊,又花了几百块组装了一个250轴距的穿越机(CC3D),练练手感,结果发现穿越机更难控制。索性又回到APM上,自己学大大们组装一个碳管碳板机架,折腾了两周装好后,飞了几次确实找到手感了,主要是稳定,不乱晃,敢飞到5米了,终于有成就感了。入坑半年,进入11月份,花了799在网上收了一套99新的NAZA Lite加GPS,看论坛上有人发希嘉的机架,看中了一款450的,直接买下,当时买的30A的电调有点太大不适合这个450,又买了4个好盈20A,达普5200MAH的3S电池,很细心的组装成功(机架配的脚架螺丝孔不协调,拧断了脚架的一个孔,凑合用吧),用导航模式飞太棒了,几乎不用手动修正,商业飞控贵就是有贵的道理,准备下一步上云台和山狗,在空中拍几段。
昨天晚上试了下电池的续航力,各位大大看看这时间合理不,飞控NAZA LITE,450机架,电调20A,朗宇2212 980KV电机,5200mah3S电池,1145的桨(本来是1045的桨,3副桨破损的不够用了),空机加电池总重1.25KG,电池接的三合一BB响,设定单节电池电压3.8V报警,姿态模式起飞,离地1.5米左右,切换导航模式,稳定后用秒表计时,报警后看了下,6分30秒左右(指针式秒表),三节电池3.83、3.79、3.81,落地后显示3.91左右,晚上风大,修正过好几次。
昨天双11买的二轴云台和山狗到货了,由于脚架太粗,装不上云台挂架,换了细脚架后再装上。
就拍了这一张

最近换的机架,由77798309老兄推荐的,确实很轻,而且电池挂板很大,能放大电池

上班期间偷闲装了架飞越200的穿越,布局不太合理,有点打桨的感觉

网友A:
希佳的机架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佳的机架太重。

能推荐个600左右的机架给我吗,我想换大电机上大电池和云台,在网上找了好多都没看中

网友:
600轴距吗?还是价格

网友:
这个机架不错

网友:
左边那个机架有链接吗

网友:
425轴距噢。

网友:
你确定云台挂在脚架上?

楼主:
那个伞折机架是开源那里的吗?轴距425有点小了吧

网友A:
可以加大的找点老板加大点就是了。蛮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XpaDNQ&id=523080447767&_u=h3q2o3gaf17

感谢,这个价格很合适,我准备买一套

网友A:
我的配置是2312E800KV 乐天20a naza v2 4000MAH4S带云台1365克。飞了25分钟BB响警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大的找点老板加大点就是了。蛮方便的

哥们,我看你那套用的是大疆的E300动力,感觉怎么样,效率高吗,性价比什么的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是2312E800KV 乐天20a naza v2 4000MAH4S带云台1365克。飞了25分钟BB响警报

你用的不是大疆的动力套啊,电机是谁家的,用的9寸桨吗?

网友:
用的是大疆的E305 的电机,电调不用大疆的。9450DJI原装桨

网友A:
总体来说大疆的E305一整套的套装不好用,电机不错。但是960KV的电机就不行了,用800KV的不错。4000MAH的4S电池,配合这机架和电机电调,总体说是很满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来说大疆的E305一整套的套装不好用,电机不错。但是960KV的电机就不行了,用800KV的不错。4000MAH的4S ...

我看中新出的那个E310套装,你推荐的那个机架电机座那里能放开配套的电调吗,我看着大疆的20A电调体积不小啊

楼主:
这机架看着好霸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中新出的那个E310套装,你推荐的那个机架电机座那里能放开配套的电调吗,我看着大疆的20A电调体积不 ...

放不进。用好盈乐天20A足够了,2系列的电机,不是什么大电机。

网友B:
你的电机拉力不行,换大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5206&page=1#pid17298668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拉力不行,换大疆的吧

哥们,换大疆的E305行吗,2312E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不进。用好盈乐天20A足够了,2系列的电机,不是什么大电机。

那我也换4个2312E电机

网友D:
入直机坑会更爽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直机坑会更爽的,呵呵!

不敢玩直机,感觉更难操作和控制,而且失控落下来会更危险

网友:
不错,经验之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敢玩直机,感觉更难操作和控制,而且失控落下来会更危险

直机没你想像中的难,真不难,但要玩得好要时间,这是一个通用的道理。从0开始直机每天一小时,一个月绝对能八面悬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机没你想像中的难,真不难,但要玩得好要时间,这是一个通用的道理。从0开始直机每天一小时,一个月绝 ...

那我有点兴趣了,我先看看入门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有点兴趣了,我先看看入门咋样

你玩多轴就代表有操作基础和方向感知,上手会更快的。直机的坑不讨论。如果只玩航拍的话,直机肯定帮不上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也换4个2312E电机

是800KV的那个别换错了。960KV的没用的力不够。不能用4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是2312E800KV 乐天20a naza v2 4000MAH4S带云台1365克。飞了25分钟BB响警报

你的怎么那么轻

网友E:
Bb响设3.6v即可。

网友:
价钱问题,你舍得花钱的话你的机子也轻

网友F:
1,飞机重量没问题,算控制得很好的了~~~~
2,报警电压设得太高了,贴身飞一下设到3.5V报警都是没问题的,续航时间至少多一倍。3.8V的时候电池放电才40%不到~~~~
3,你的电机承受不了那么大的桨,续航、稳定性、抗风能力、操控性都会下降,建议10寸桨。
4,这么多回帖回帖的只有一贴说到了点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800KV的那个别换错了。960KV的没用的力不够。不能用4S电池

买了一套E305,然后拍了你给推荐的机架,卖家说没现货,做好后再发,我昨天用希嘉的机架换上APM的飞控,配的简化版的GPS,多加了一个数传,换的1045的桨,其他没变,还是飞了6分多钟报警(电压设置的3.8),估计是太重了,起飞重量1.34KG,不带云台和山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飞机重量没问题,算控制得很好的了~~~~
2,报警电压设得太高了,贴身飞一下设到3.5V报警都是没问题 ...

多谢高手指点,我昨晚上换了1045桨,飞控换回去APM,配了个简化版的小GPS,总重1.34KG,设置电压3.8也是飞了6分多报警,回去充满显示充电量是1780,今晚上设置3.5或3.6试试,我买了E305套装和一个5300mah的4S电池,全副换装。还有就是那个单节锂电池放电低于3.7V对电池没有损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Bb响设3.6v即可。

低于3.7V对电池没有损伤吧,我看好多帖子都说电压太低会损伤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套E305,然后拍了你给推荐的机架,卖家说没现货,做好后再发,我昨天用希嘉的机架换上APM的飞控, ...

电压3.6即可。希佳机架效率太低。还有电池很重要。我都是用格式ACE的电池或者狮子电池。浆也有关系9寸陪2312刚好。再说电机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如果是960KV的电机那就真心坑了。最好是800KV的。最后是飞控。我用的是NAZA M V2还有gps支架我用的是防干扰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3.6即可。希佳机架效率太低。还有电池很重要。我都是用格式ACE的电池或者狮子电池。浆也有关系9寸陪2 ...

真的是960KV的,2212,电池用的达普的3S,昨天买的格式4S5200的,接头拍错了,还没换,晚上接上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的是960KV的,2212,电池用的达普的3S,昨天买的格式4S5200的,接头拍错了,还没换,晚上接上试试

3s。桨要看机重不重,不重11寸都可以,不能低于10了,9效率更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是2312E800KV 乐天20a naza v2 4000MAH4S带云台1365克。飞了25分钟BB响警报

就算放出来3500毫安你还有11g一w的效率,四s9寸桨效率很高啊。我4s的e300只有6g也就是只能飞12到14分钟重量比你多了一百g。差距好大。我试试不挂云台能不能飞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算放出来3500毫安你还有11g一w的效率,四s9寸桨效率很高啊。我4s的e300只有6g也就是只能飞12到14分钟重 ...

是4000MAH。不是3500.数据不要误差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我昨晚上换了1045桨,飞控换回去APM,配了个简化版的小GPS,总重1.34KG,设置电压3.8也是 ...

格氏电池。设置3.6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960KV的,2212,电池用的达普的3S,昨天买的格式4S5200的,接头拍错了,还没换,晚上接上试试

你的960KV的最好不要用4S的电池。会拉烟或者堵转最有可能的就是抖动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960KV的,2212,电池用的达普的3S,昨天买的格式4S5200的,接头拍错了,还没换,晚上接上试试

格式有5200M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式有5200MAH的?。。。。。。

4s那就只能9寸了。不会冒烟啊,我1000kv都用了4s了还没冒烟呢1.5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960KV的最好不要用4S的电池。会拉烟或者堵转最有可能的就是抖动大。

不知道你的逻辑哪来的,电池大小要和电机桨配合,他就是6s也没事,只要换小桨一样可以。堵转一般是电调问题,我试过xxd的1000kv上1755桨,2s电池,效率老高了,有时间你试试。没冒烟

网友F:
楼上正解,楼主不要贪桨大,并不是桨大效率就高,这是个误区,喜欢抱着厂家数据死啃的新手一般都爱犯这毛病。

我们自己没有各种电机和桨的组合测试的时间和金钱精力,所以你既然买了E305套装就直接用它的套装组合配置的桨就好了,厂家推荐的组合一般都会比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高手”推荐的靠谱。

至于力效和悬停时间,起飞重量一公斤多点的整机配一块5000的电池,精灵能飞二十多分钟,那你的也差不到哪里去,机架的重量只要差不太多,续航的时间也差不到哪里去。

补充一下,3S,4S都是可以的。按说4S电的话,电机的极限转速可以拉得更高,应该可以飞得更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于3.7V对电池没有损伤吧,我看好多帖子都说电压太低会损伤电池

小电流放电到3.3V,大电流放电到3.5V都没问题。
你的电才放出一半不到,设3.5V,可多飞近一倍时间。保险点设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有5200MAH的?。。。。。。

我看错了,我原来拍的4000毫安时的,卖家说缺货,给我换5300毫安时的,加了10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3s。桨要看机重不重,不重11寸都可以,不能低于10了,9效率更低

那我就先用9寸、10寸、11寸的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正解,楼主不要贪桨大,并不是桨大效率就高,这是个误区,喜欢抱着厂家数据死啃的新手一般都爱犯这毛病 ...

谢谢大神的总结,我9寸、10寸、11寸的桨都补充了,我抽时间好好用APM和450机架测试下,还是以实际情况和数据为准。航拍我就用哪吒配E305套,这个不用调试了,绝对稳定

网友:
bb响要看c数,40c的电池和15c的电池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