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的机架用普通cc3d还是mini的?

楼主(2015-11-17):
听说mini的更不稳定,两个有什么区别?250的架子,用哪个好?

网友:
一定要大的  MINI的容易有问题

网友:
推荐标准版弯针,MINI的用在MINI机架上更适合,而MINI机架也能安标准版的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A:
想问一下~CC3d是不是可以直接用3m的双面胶沾在机架上??还是要用减震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CC3d是不是可以直接用3m的双面胶沾在机架上??还是要用减震架??

我问了一下,最好有减震板,不过我那个机架装不下。可以用3M双面贴,然后在设置里更改滤波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最好有减震板,不过我那个机架装不下。可以用3M双面贴,然后在设置里更改滤波就行

怎么改??求教~~我的机架装减震板之后就没多少剩余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求教~~我的机架装减震板之后就没多少剩余空间了

我还没装呢,这不在咨询配置呢,你在坛子里问问吧,250机架上看来上不了减震

网友:
不用减震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求教~~我的机架装减震板之后就没多少剩余空间了

减震架还重还占空间,我自己想的办法,把减震架上的四个减震球拆下来,然后对准飞控板上四个安装孔,再通过尼龙扎带固定在机架的安装孔上,尽量把飞控固定的平一些,既轻便还省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最好有减震板,不过我那个机架装不下。可以用3M双面贴,然后在设置里更改滤波就行

还能滤波?怎么设置,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求教~~我的机架装减震板之后就没多少剩余空间了

不需要减震板,直接用3M双面胶粘在机架上即可

网友:
3M胶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标准版。弯针!同样没有放减震球。没什么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求教~~我的机架装减震板之后就没多少剩余空间了

不装减震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