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纠结

楼主(2015-11-17):
想入直机,看中了泰世x3,亚托450l,sab380!那个好,真纠结啊!各位大神给点意见吧

网友A:
泰世x3,亚托450l,sab380
这三款只有450L炸鸡成本略低
380除非您不炸,不然光配件成本高的
直推x3(现在淘宝价格满公道的以塑料机来说)

网友B:
450L 脚架6元, X3 脚架35元, 380脚架二百多元, 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世x3,亚托450l,sab380
这三款只有450L炸鸡成本略低
380除非您不炸,不然光配件成本高的

好的,谢谢,我也感觉x3好点,性价比高点,价格和450l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也感觉x3好点,性价比高点,价格和450l差不多

選X3的话顺便托下目前有款Q3-360机种也可以考虑下
全机cnc金属打造,更采用7075材质
此机精度及虚伪会比x3好上很多
配件也比x3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X3的话顺便托下目前有款Q3-360机种也可以考虑下
全机cnc金属打造,更采用7075材质
此机精度及虚伪会 ...

好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L 脚架6元, X3 脚架35元, 380脚架二百多元, 给你参考.

恩,我家里有个亚托有副翼的,改了无副翼了,想换机了,所以纠结

楼主:
顺便问下,x3空机有配机身加强块吗?就是红色的那个,装机神两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x3空机有配机身加强块吗?就是红色的那个,装机神两边的

另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購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我qq253184832

已经加了

网友:
你还是450L吧  X3和380的炸鸡配件费用你受不鸟的

网友:
还是450L拥有量多,炸机成本低,配件多修复快

网友D:
x3,皮传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x3,皮传省心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