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问题集-这篇文章是我不懂在哪里收集来的,应该是繁体字区域的大神写的,

楼主(2015-11-17):
  金鱼尾问题集----这篇文章是我不懂在哪里收集来的,应该是繁体字区域的大神写的,不敢独享。。发出来分享。。 感谢大神。。希望使劲顶。 顶那个总结的大神。。 谢谢。。。

.机械部分 :
1.
从旋翼头到尾传..是否有螺丝松脱?
2.
尾旋翼夹T 头螺丝松了(双手对拉2个尾桨夹,看看2变的旷量是否一致。 )
3.
尾旋翼夹内轴承受损?
4.
尾齿箱左右侧板轴承是否受损?
5.
螃蟹抓是否有松脱?
6.
尾轴滑套是否滑顺?
7.舵机是否有固定好?
8.
尾舵机拉桿是否成一直线,球头是否有虚位或角度未确实平行于舵片.
9.
尾轴传是否有振动? (可以拆主桨,后加油门,手握住试)
10.
尾轴是否有上油? (有时上了油,油膜硬化反而会造成滑套不顺)
11.
尾舵机中立点是否合适?
12.
陀螺仪尾舵左右极限未设定合适.
13.CCPM
舵机器扫齿/虚位造成机身震动.
14.
尾舵机器扫齿/虚位.
15.尾齿箱是否变形, 或影响到尾轴轴承座的固定?
16.
尾旋翼有扫,桨叶不平衡。(可旋转下看看,尾桨有无双桨。卸下尾桨,做下平衡。).
以上原因,都有可能产生金鱼尾.
如有尾震, 可拆尾桨再试一次.
如果拆了尾桨就没震,那应是尾桨、或尾齿箱各个轴承或尾旋翼夹轴承
如果震度一样,就有可能是轴传桿共震或或轴传桿轴承问题。
运转顺畅也是要注意的点,如,
、马达齿隙过紧。
、主轴不滑顺。
、前伞齿轴承未至定位。像照片中前伞的前轴承有推到定位。
、主齿/尾驱主齿有波浪状。
.以上如有原因造成机身震动,也会影响陀螺仪,进而产生金鱼尾.
如果机械部分没问题, 则用泡棉式双面胶重新固定陀螺仪.
.遥控器陀螺仪感度/ 三轴陀螺仪尾舵设定未合适.
建议先从机械问题查起, 因為一开始如改陀螺仪泡棉,有时只是把潜在问题隐藏起来.
如果左自旋,可能有以下状况.
1.
陀螺仪灵敏度太低,调高灵敏度.
2.
遥控器 Rudder sub trim trim 都要為 0
3.
尾舵中立点未适当,(中立点,尾轴滑套应要有2-3度右自旋尾螺距)
4.
送电时,陀螺仪啟动时未在平地.
瞬间大P(螺距), +-P(螺距) 尾舵会金鱼尾
大部分+-P锁不住的原因.
正负P(螺距)在变化时,负载变化量或电池供电力不足,让马达转速掉下来.这时因转速不够.所以锁的力道不够,尾舵便往右,接下来转速拉上来了,尾舵转0速够,又锁回去.于是又往左.于是 idle 上下跳,转速一直在变,虽然油门是一直线. 但如果P(螺距) 慢慢推到大P(螺距) 应锁的住.
不过下列都是可能原因,要一个一个抓,从几个方面下手.
1.
电池 : 主要是因為电池如果C数太低, 出力不足.自然无法提供所需的电流值.
2.
机械部分
3.
陀螺调校.
4.
如果 1,2,3 都没有问题,则考量换大一级舵机.(原舵机有可能力道或速度不足)

楼主:
尾舵感度的测试动作
尾舵感度依Normal, ST1, ST2 做下列测试.
1.停悬 (Normal, ST1)
2.左右横移 (Normal, ST1)
3.左右高速航道急弯 (ST1)
4.大P上下直拉 (ST2)
5.前/后滚翻. (ST2)
再视状况调出适合的尾舵感度.
1,2,3,4,5 照顺序来, 因為前后会有关系.如前有问题,接下来步骤也会有问题.
机身
一:检查大小齿盘与轴承座的须位,想办法不要有须位
二,大小齿盘转动是不是有高低,换
三:最主要,前尾齿是不是有上下串动,(因有些品牌的齿不同心,如果有须位,在高速运动中会有很强的震动,)加垫片保证其不前后串动。
四:马达振动
检查流程:
1:马达空转 2:装上大小齿主轴 3:装上前尾组件,4:装上后尾组件 5:装上中联组件 6:装上尾桨 。
7:每一步让他高转速检查。
8:检查三轴直不直,中联歪不歪
9:桨没甩直也可能震动
10:检查一下马达齿和大齿轮的间隙,大齿的中心不一定就是主轴的中心,调整的时候要大齿转一圈,以间隙最小的地方为标准调整。
调整时候 齿轮间垫一层a4纸厚度的纸片。
11:启动震,起来不震,是大桨太紧,一时没甩开
12:大桨没平衡好吧,或大桨上紧了,适度放松的
尾桨震动还有一些主要原因
1、谐振,学过机械的人都知道,任何转动的机械结构都有共振频率的说法,所以飞机本身设计要避开谐振点,还用通过改变配重来改变,这种情况可以把主桨拆掉,然后带着尾桨推油门,当转数到一定的程度时尾巴会震动,但是继续加速,震动会明显减轻,这种就属于谐振,如果提高速度不会减轻,就是其它问提了。
2、尾轴轴承以及尾波箱部分,大部分人会忽略这个地方,其实这里才是致命的地方。
3、尾中连,很多时候炸机都会更换尾桨,但是又没有考虑尾中连和里面的螺丝是否会弯?
这些全部都是尾巴震动的问题,但是一定先要确定震动是来自于主轴、主桨还是来自于尾巴,它们的振动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务必确定。
电机震动大的调整方法
买回电机第一件事情都是做静平衡。然后上浆测试。当然,对于没有条件和技术的新手朋友来说,我建议你们买回来后上电测试震动大不大,大的话还分两种情况:上电开到大油门后,用手指甲或镊子之类的硬物轻轻触碰旋转中的电机轴,看轴的震动大不大。
1、整体震动大,而且电机轴不同芯,轴震动大,这个是最麻烦的,需要硬件调整,大多是因为电机的顶盖开孔没在中心。只能重新打孔,当然一般都相差很小,轻轻磨一下就可以了。把另一面用金属片垫一垫,调到震动很小后上紧螺丝最好再上AB胶。有朋友会问,怎么知道偏向哪边?你可以吧拆开的电机轴承套在轴上,用手拿住轴承,旋转后会停在某一位置,多测试几遍就能确定哪边重了!
2、整体震动大,但电机轴震动很小,这种电机可以先不调整,上浆测试,如果震动大,把桨换个方向固定,一般都能得到相当的缓解。还缓解不了,可以用上述方法,带桨测静平衡,找到重的那边后,把桨稍微打磨掉一点。想想看,打磨桨比调电机的平衡容易多了吧。
寻找直升机震动来源一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大多数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主要是:
1。主桨的静(主要)/动平衡(2支桨的重量/重心是否一致)。
2。主桨角度是否一致,是否有双桨。
3。横轴是否弯曲。
4。主轴是否弯曲。
5。尾桨的静(主要)/动平衡(2支桨的重量/重心是否一致)。
6。尾轴是否弯曲。
7。主轴轴承是否损坏。
8。尾轴轴承是否损坏。
9。副翼杆是否弯曲,2端长度是否一致。
10。副翼的静(主要)/动平衡(2支桨的重量/重心是否一致)。
11。副翼的角度是否一致。
当以上的问题都被一一排除后,震动依然存在,或者没有一点的改善时,会使人感到非常的困惑,甚至是痛苦!
大家都知道,一般转速越高产生震动的概率就越大,而且一旦有了震动源,震动就会随着转速的提高而增强!
对于主桨转速高达3500转以上的200级直升机一旦出现震动源就会极大的影响其飞行性能。
其实我们遇到震动时,完全不必紧张!
首先,我们要确定震动来自于主桨还是尾桨,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只要拆除主桨和副翼桨片,保留尾桨,然后加电运行如果此时震动消除了,则说明震动来自于主桨部分,当然此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主桨本身的问题。反则说明震动来自于尾桨部分。
当我们确定问题来自于哪个大部分后,就要开始进一步的排查。我们首先假设震动来自于主桨部分,事实上由于意外炸机修复之后出现的震动源主要确是来自于主桨部分。
按照先后次序我们逐步检查:(以下涉及到的无论是原厂还是副厂兼容配件,要求完全相同)
下面附上一些桨的重量比较
1。主桨,无论是碳纤桨,还是木桨,都必须在使用前进行静平衡-重量配平,根据我们的实验测试结果是,在某些主桨转速高达2500转以上时,即使2只桨存在0.1-0.2克的重量差异,就可以导致强烈的高频震动!
2。横轴螺丝,无论是如何轻微的碰撞,都应该立即更换横轴螺丝,根据试验测试结果,横轴螺丝的非常轻微弯曲所造成的震动相对于主桨的不平衡要轻微的多。
3。横轴配件,这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包括了4个铜制垫圈和o型垫圈,其中每一个配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点,请不要轻易使用另外购买或者DIY附加的垫圈来压紧o型垫圈提高旋翼头阻尼,这样做如果安装不当非常容易迫使横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第二点,在炸机之后确认横轴螺丝已经弯曲并且更换时必须重点检查4个铜制垫圈的表面是否已经被压迫变形。一旦变形,即使更换了全新的横轴螺丝,安装后大桨夹还是会被逼变形。实验结果是类似于主桨不平衡的剧烈震动。
4。主轴,如果1-2-3点都已经排除,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更换一支全新的原厂主轴就可以了。
5。主轴更换后还有震动,那么最后才会考虑更换横轴。
补充,在较为严重的炸机之后请不要急于维修,做一下维修前准备工作:
a. 全面检查各个零部件是否有变形的情况,必须首先修正。
b. 全面检查各个摇臂的固定螺丝是否有弯曲,必须更换。
c. 全面检查关键部位的各个固定螺丝是否有松动,必须紧固。
d. 全面检查所有球头扣是否有开裂,必须更换。
e. 全面检查所有球头与球头扣的配合是否顺滑,必须顺滑
如果确实震动来自于尾部,也不用太过沮丧,也许只是一个你之前忽略的小问题引起的。
那么我们假设震动来于尾部,按照先后次序我们逐步检查:(以下涉及到的无论是原厂还是副厂兼容配件,要求完全相同)
准备过程,拆除尾桨,然后上电运转再做一次测试,察看是否还有震动,同时观察尾轴是否弯曲。然后开始下面的过程。
1。尾桨,相同于主桨的一样,2支桨的重量完全一致是必须被保证的,因为有些尾桨转速高达10000多转!
2。尾桨夹内的轴承与虚位,一个被误解的重点。其一,轴承的虚位是必须被保留的,尾桨夹必须具有一定的晃动虚位。其二,尾桨夹轴承不是必须要被固定死在尾桨夹内的,如果使用厌氧胶等胶水固定轴承那么非常可能造成多余的胶水渗入轴承,造成轴承不顺畅。
3。尾桨夹固定螺丝,一个被忽视的重点。炸机后需要检查是否螺丝弯曲。另外这颗螺丝必须上厌氧胶(螺丝胶),但是问题就在于过多的胶水被挤出渗入到了尾桨夹内的轴承里,造成尾桨夹不顺畅。所以只要一点点胶水就可以了!
4。尾桨固定螺丝,一个被忽视的重点。请轻轻的上这颗螺丝(必须使用胶水),保证尾桨在尾桨夹内的自由转动。
5。尾轴,是否有一点点的弯曲。
6。尾轴轴承,这个轴承是存在一定的虚位,如果损坏虚位过大,则会产生震动,他的健康必须被保证。
7。检查皮带是否过松(皮带版),或者过紧,检查的办法是,用手转动尾桨,能够带动马达的转动,不打滑即可!

网友:
有一个问题没说,就是陀螺仪上的Delay
数字舵机一般的教程是调零,这其实是不对的。
像250,300这类的小鸡,或用在450上速度较慢的舵机都需要Delay。

网友:
好帖啊,正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
是原创吗

网友A:
Very good, 谢谢    但是 这不是 繁體 字 !!!!  你能不能 上載  繁體 字版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y good, 谢谢    但是 这不是 繁體 字 !!!!  你能不能 上載  繁體 字版本 ??

我转了简体。。。繁体我的找下。。

网友:
收藏,受益匪浅

网友B(2016-07-01):
哦,原來是出自劉大師大川之手寫的,難怪覺得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原來是出自劉大師大川之手寫的,難怪覺得眼熟

不敢盗版。所以特意标明 转载。。

网友(2020-09-03):
引用 楼主:
尾舵感度的测试动作
尾舵感度依Normal, ST1, ST2 做下列测试.
1.停悬 (Normal, ST1)

此贴不顶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