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四个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5-11-17):
材料是不锈钢或普通钢,哪位知道怎么加工这四个槽,最好用铣床,或其他什么工具,没有电火花,谢谢了。

网友:
按照我接触的床子来说 如果没有线切割的话 只能是 刨床或者插床了 最精确的还是线切割

网友:
打个预孔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线切割最方便

网友:
朋友们都是一致建议线切

网友:
这个应该打回去重新设计。

网友:
感觉9楼是正解。

网友:
还是线切割吧。。

网友A:
           工件夹四爪卡盘上,磨个插刀,刀柄夹刀排上,卡盘用高档位锁死,摇大托板用插刀慢慢插出浅槽。试试看你会看得到。

网友:
      进给用中拖板。

网友:
3mm*5mm的槽 用锯都可以,曲线锯。

网友(2016-02-02):
建议你做成四块,螺栓连接,两片在铣床铣槽!

网友:
且不说以那么深,铣刀是圆的,就算能铣,刀本身的直径那圆角怎可能消除呢。考虑加工本钱的问题,可以先铣后线切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件夹四爪卡盘上,磨个插刀,刀柄夹刀排上,卡盘用高档位锁死,摇大托板用插刀慢慢插出浅槽。 ...

起码也是夹分度头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码也是夹分度头上吧.

       每次车床大修完后我们都喜欢做些常用工具,车螺丝刀刀柄车圆后锁死卡盘就用车刀横拉出防滑槽,不过都是随意等分没有精度要求,像上面图纸的工件一定是要分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