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专门练习降落的练习机!

楼主(2015-11-17):
入魔以来,一直图兴趣乱搞,电直、固定翼3D机、多轴都搞过!一样也没有学精!最近买了台双子星,才发现大型前三点固定翼降落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飞了几次,因为降落就炸了2次!虽然损失不大,但降落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说起来真的惭愧!现在想找架类似的练习机,专门练习降落!求大家推荐一款和双子星最接近的练习机!谢谢!

网友:
塞斯纳是前三点吧,联系起、降应该不错。

网友A:
降落前的五边航线什么的要好好练,降落无非就是降高减速,掌握好了熟练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前的五边航线什么的要好好练,降落无非就是降高减速,掌握好了熟练了就好了

主要是速度掌握有问题,老是前点着陆~

楼主:
凤凰上面大小鸡起降都很熟练了,就是一上真机大家伙就犯怵,想找一款大些的练习机实际操作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速度掌握有问题,老是前点着陆~

你可以在模拟器里找一下机头上扬但是飞机是在下降的那种速度感觉,但不要失速。每个飞机跟每个飞机的气动布局不一样,手上的感觉也就不一样。多练练就能知道什么飞机什么感觉怎么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模拟器里找一下机头上扬但是飞机是在下降的那种速度感觉,但不要失速。每个飞机跟每个飞机的气动 ...

嗯,谢谢!就是双子星这样的飞机练习成本太高,想找款大些的前三点练习!初步锁定在塞斯纳1.4版本!但淘宝很多种版本,不知道哪款适合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就是双子星这样的飞机练习成本太高,想找款大些的前三点练习!初步锁定在塞斯纳1.4版本!但淘 ...

塞斯纳吧,气动布局合理又是上单翼,好飞

网友B:
其实多用便宜的飞机练练手。

网友:
FMS的魔鬼不错

网友:
塞斯纳,便宜又好用,随机设备都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上面大小鸡起降都很熟练了,就是一上真机大家伙就犯怵,想找一款大些的练习机实际操作比较好!~

...

大家伙过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多用便宜的飞机练练手。

同意这个

楼主:
你好,你这款塞斯纳淘宝没见到卖呀?FMS的塞斯纳比普通版本贵了差不多1倍,不知道是否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款塞斯纳淘宝没见到卖呀?FMS的塞斯纳比普通版本贵了差不多1倍,不知道是否值得!

轻木机要比泡沫机好飞N多,因为机翼强度高,飞行姿态稳定,没有什么抬头的问题,飞行时指哪打哪儿,就连倒飞也非常稳,说明飞机设计得很好。这是我目前试飞下来,降落最稳的飞机,已经近百个起落了,相当稳定,仰着头,带点油门,慢慢放低高度,徐徐降落,降落从来都没跳过,起落架也都从没修过,比阿波罗降落还稳定。飞机动力十足,设计抗风7级,可以垂直向上飞行,3A的动作,基本都能完成。我们的一位高手甚至还用它吊了机。
全球,40级,塞斯纳,一架非常经典而普通的飞机。应该很多商家都有售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就是双子星这样的飞机练习成本太高,想找款大些的前三点练习!初步锁定在塞斯纳1.4版本!但淘 ...

1.4的太小了。只是1.6以上的才好练习,而且你是基础航线都没有飞好,对飞机的速度感觉不够准造成的。

无论前三后三,还是五边航线的问题。掌握飞机的临界失速点才好提高。

注意2点,在降落前需要拉平,这个很关键,而且高度不能太高,太高了调整起来就容易炸头。

2是反复练习低空通场,飞机在临界失速阶段,操控感觉会不一样,体会到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补油了。 保持平飞的时候略收油门,飞机会慢慢降低高度,其他交给地球引力去完成就好了。

祝你成功!

网友C:
请教下猎鹰兄,这家40级有电动版本的啊? 看着做工真是精致啊!好漂亮!

网友:
降落每款飞机都不一样。能降的好练习机不一定能降的好涵道,二战。所以飞什么飞机就练什么飞机。前面几次肯定降不好。慢慢摸索它的性格。

网友:
还是先练好1.2塞斯纳吧,之后还要练好800F4U,就上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猎鹰兄,这家40级有电动版本的啊? 看着做工真是精致啊!好漂亮!

电动的,动一下脑筋,稍稍改动一下,就是电动版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326

全球:SKY LINK 40(最经典的塞斯纳像真机)

翼 展: 66 in / 1680 mm
机翼面积: 590 sq in / 38.1 sq dm
飞行重量: 6.6 lbs / 3000 g
全 长: 51 in / 1300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