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控改FRSKY高频头,控内哪根线是PPM信号线?

楼主(2015-11-17):
求助:D10控改FRSKY高频头,控内哪根线是PPM信号线?
在华科尔D10遥控器内置一个睿思凯FRSKY DHT高频头,可是华科尔D10控内(DSC接头的里面)PPM接口处有四根线,最上面是黑色,下面三根都是白色,不知道哪一根是PPM信号线,问了华科尔厂家,厂家的技术人员也不知道!如图:
我之前发过一个帖子问,可是没有得到有用的回复!
在此发帖求助!
原来skylock兄弟发的”华科尔2801PRO也有春天,改PPM信号线,装433增程,修改遥控通道“地址请穿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D3%D0%B4%BA%CC%EC“,我看了很有感触,手里的D10有了感情,就想着改一个F睿思凯的高频头继续服役,高频头也买回来了,也找好位置放置了,就是这个PPM信号线难住我了,我想要内置,不想外置,所以PPM信号线只能从遥控器里面找出来,这四根线那位兄弟了解的给说说吧!
skylock兄弟发的”华科尔2801PRO也有春天,改PPM信号线,装433增程,修改遥控通道“帖子中我看是黑色线的引脚引出的PPM信号,如图:

不知道D10是否和2801PRO一样!?
多谢多谢多谢了!!!!!!!!!

楼主:
那位大神给解答一下好吗!

网友A:
楼主有万用表吗?用个3.5音频插头插进去,用万用表量插头的最前端是PPM、根部是地线。你先试试,不行那天我拆开我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万用表吗?用个3.5音频插头插进去,用万用表量插头的最前端是PPM、根部是地线。你先试试,不行那天我 ...

谢谢了,我最后就是用这个办法找到了,D10那根黑色的就是,成功改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