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此请教各位魔友V911问题。

楼主(2015-11-17):
V911.检查哪里都没问题,尾电机也可以运作,但放地上试飞时就会疯狂打转。特请各位魔友赐教。能附上图片指出问题在哪更好。谢谢

网友:
尾电机坏了 速度跟不上 尾电机上的桨页装反了 只能想起来这么多了 楼下补充吧

网友A:
拆过电机吗,线接反了?

网友B:
是否换过尾电机,电机线接反了,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电机吗,线接反了?

没拆过,自然发生的,很无奈,也找不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换过尾电机,电机线接反了,祝爽飞

休战中...还未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战中...还未解决

或者是炸机导致陀螺仪接触不良

网友:
八成是陀螺仪问题

楼主:
陀螺仪能修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能修复吗?

换主板吧

楼主:
看来是废了。谢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是废了。谢谢解答

瞎猜是没用的,先换一个尾电机试试,型号614空心杯,不行再换陀螺仪,淘宝也有卖的,几块钱一个,但需要焊接技巧,要是什么都不会搞,只能买整机了,因为尾电机坏了换主板也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猜是没用的,先换一个尾电机试试,型号614空心杯,不行再换陀螺仪,淘宝也有卖的,几块钱一个,但需要 ...

很好的建议,谢谢啦

网友D:
飞机通上电,一只手拿着飞机,给点油门让主尾桨转起来,以主轴为中心用手来回转几下看看尾电机速度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基本是陀螺坏了,有焊接技术的话买个陀螺芯片自己换上,自己焊不了的可以买回来让修家电的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通上电,一只手拿着飞机,给点油门让主尾桨转起来,以主轴为中心用手来回转几下看看尾电机速度有没有变 ...

好的,感谢帮忙

网友E:
我也遇到了,但是下次飞就又好了,也问过大神,说是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但是下次飞就又好了,也问过大神,说是陀螺仪的问题

请问陀螺仪在哪个位置?能发个照片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陀螺仪在哪个位置?能发个照片看看吗?

我新手一个,也不懂

网友F:
借贵帖问一下我的911悬停都往左飞调微调也没有用,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借贵帖问一下我的911悬停都往左飞调微调也没有用,是什么问题?

啥问题也没有,哈哈,往右飞那才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借贵帖问一下我的911悬停都往左飞调微调也没有用,是什么问题?

朋友,微调不行的话就先全部回中,会调拉杆的话就调拉杆,调到差不多了就用遥控稍微微调下绝对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