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3-3D标准版(GCU)不能在地面站设置参数

楼主(2015-11-17):
之前没玩过H3-3D不懂,看了说明书也没有介绍。。现在线什么都接好了,遥控器的5通道是设置了云台的俯仰,但是奇怪的是地面站里面关于云台和H3/4D的设置好像都没反应?麻烦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另外云台静止待机的时候电机会有轻微的”滋滋“声音,正常吗

网友A:
NAZA V2的云台选项仅用于外部接驳PWM控制的设备,而H3-3D是走CAN数据控制。
所以在“云台”选项卡里做任何设置,都与控制H3-3D是无关的。
通电后轻微电流声是普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V2的云台选项仅用于外部接驳PWM控制的设备,而H3-3D是走CAN数据控制。
所以在“云台”选项卡里做任何 ...

也就是说H3-3D不能设置是吗?只能用它默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H3-3D不能设置是吗?只能用它默认的

“H3/4-3D”选项卡中的设置对H3-3D有效。。。其他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4-3D”选项卡中的设置对H3-3D有效。。。其他无效。

可是我连H3/4D设置都好像没反应,都调到最小,云台俯仰还是满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4-3D”选项卡中的设置对H3-3D有效。。。其他无效。

是不是我接错线了?但是我在百度又找不到接线说明书,如果接错线但是我又能控制云台的俯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连H3/4D设置都好像没反应,都调到最小,云台俯仰还是满的哦

没校准X1通道而已。。。校准一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校准X1通道而已。。。校准一次就好

校准了,我翻了论坛帖子说是标准版的不可以调,要在精灵上调,不知道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