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系统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5-11-17):
一、要充分熟悉不同天线的工作特性

常见的棒状小天线的场强分布图类似一个苹果,天线指向的位置是信号盲区最弱,增益越高的天线这个苹果就越扁,所以很多模友发现飞机就在自己周围飞,显示器还却还是不断的闪,相当的不爽。
比较流行的三叶草和四叶草天线信号分布均匀类似一个球型,基本能保证一定范围内可靠接收,很多时候都比原装的棒状天线表现优秀,其实FPV传输距离也不是最重要的,在一定范围内可靠接收才是关键。
平板天线的接收距肯定要比四叶草天线远,如果是高增益的大平板天线配合高增益棒状天线是FPV远航的最佳选择,距离会有惊喜,平板天线的缺点是需要对准飞机方向,高增益的大平板尤其明显,我们一般选用小平板,轻便小巧指向性不是特别强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500毫瓦的发射配合小平板天线我们测试也达到过2733米。
三叶草发射配合左螺旋接收天线也是一种很好的组合,它们都是园极化,极化方式相同,螺旋天线实际距离大致是四叶草天线的4~5倍,由于波瓣角度小,指向性很强需要准确对准。
我们目前常用的方法是发射采用三叶草接收采用小平板,实际效果也不错。无线电理论再强也没有实际测试靠谱,建议大家多用不同厂家的天线组合试验,找到最佳方案。
二、图传的安装位置
图传的安装原则是远离易受干扰的设备如GPS、遥控接收机、舵机等,也要远离产生干扰的设备如电机、电调,推荐的位置是靠近机尾处,甚至还要远离机架、碳棒等设备防止天线的分布参数受影响。如果怀疑图传安装位置不合理,可以试验将图传吊在飞机下面30厘米拉一次距离来判断。
三、天线的安装位置
天线的安装原则是飞机在任何时候都要确保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无遮挡,推荐天线安装在飞机尾部的最底部,可以垂直指向地面或者水平放置(多做实验)。
四、图传的电源
图传和动力电源共电应该是可以的,图像如果出现网纹、细点、OSD字符跳动等现象说明电源部分没有处理好,图传也可以单独供电做个拉距试验。
五、图传的功率和高度问题
根据无线电传输原理,功率增加四倍,传输距离增加一倍,传输距离和发射天线的高度的平方成正比,所以你现在知道为啥有些人用200毫瓦也能达到2公里的可能了,图传的实际传输距离受天气、无线电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偶然性。
六、图传的频点
一般图传都支持8个左右的频点,通常频点低时发射功率容易全额输出,还有三叶草天线一般是按照中心频点也就是4频道制作的,建议客户可以实际试验。
七、摄像头的选择
传统图传分辨率720*576,也就是520线分辨率,真正FPV时在200米高空拍地面都有点灰蒙蒙的(色彩艳丽基本不太可能)图传实际能达到的效果仅仅是认路,我认为选择摄像头要优先考虑体积、重量、色彩还原度、环境光线宽容度,经过我们反复对比测试推荐两款:170度超广角的480线微型摄像头和140度广角的700线板状摄像头。
八、显示器雪花屏的问题
很多FPV刚入门的人第一句话就是问显示器是不是雪花屏,其实这是个误区,雪花屏在信号时有时无时相对反应快些,其实正常情况下图传不应该出现信号时有时无的,很多客户天线安装位置有问题,天线会被机身遮挡,这样飞行器在空中转圈,显示器图像就时有时无,这个时候反复蓝屏看着窝火,其实问题关键是合理布局天线位置,以我们500毫瓦图传为例,一公里内图像都是不会闪的,再往外跑图像色彩会变淡,画面噪点会增多雪花变大,这时平板天线要比四叶草天线好用,对准飞机后还能看到图像,等飞到1500米以外基本只能看清OSD信息了,但是我们用的显示器都不是所谓的雪花屏,它们都是按照弱信号雪花,0.5秒以上没信号黑屏或者蓝屏设计的,还有IPS屏的显示器我们也实际测试过没太大的优势,还是选7寸高清高亮屏加深腔形遮光罩实用。
九、图传故障排查
图传故障排查请按照加法原则处理,也就是先测试图传的最小系统,务必把图传从飞机上和遥控器上全部拆下来(排除各种可能的干扰)例如:发射机直接接摄像头单独用电池供电放在三楼的窗口,然后拿着接收显示器单独电池供电往远处走,一般市区开阔地按照一毫瓦一米的距离来估算,例如200毫瓦图传一般能传输200米左右,这样在空中大致能两倍的距离,这说明图传没问题,然后逐步增加其他设备,比如发射机用飞机电池供电(不开动力)、飞机开小动力测试、接入OSD后测试、发射天线在飞机不同位置测试、显示器靠近2.4G遥控是否有影响、遥控打开和关闭是否影响、图传电源是否足够等。

网友:
沙发?这个一定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