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懂了飞翼的重心是怎么计算的,奉献示意图

楼主(2015-11-17):
一直被飞翼如何计算重心困扰,看了无数的帖子,都能找到理想结果。
但方法还是被我找到了。
如何找出你的飞机的理想重心所在?请往下看——

这是专业网站计算结果,看上去好专业,但完全不知所以然——为什么会有这些数据呢?
接着看——

这是我刚刚做的飞翼的CAD图纸。
如何在图纸上找到你飞机的理想重心呢?
决定飞机重心的有这么几个数据:1.翼展长度,2.翼根长度,3,翼尖长度,这3个参数,基本决定了飞机的外形;
另外从专业网站上获知,重心位置有个百分比,15%适合初学者,重心靠前,易于掌握;20%是通用参数,普通适用,前后都有余量;25%是专家参数(个人理解为重心比较靠后需要更高的操控水平)。
但关键是这个百分比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看到一个计算出的参数叫MAC LINE(翼弦长度),这个参数从何而来,看图二中的辅助线就能知道了。
其实刚才说的比例就是:MAC LINE某一点到这条线与机翼前缘交点的长度÷MAC LINE总长。也就是说,如果比例是25%,就是MAC LINE上前四分之一点。
重点来了,有了MAC LINE的比例参数,如何找出飞机上的推荐重心的具体位置呢?
看图二,从MAC LINE上的比例点,作一条水平线,其与飞机中线的交点,就是重心!

容易了吧,只有你有飞机图纸,确定一个你需要的重心位置比例,就能给你找出重心。
当然,我的初步理解,这个重心是你这个形状、尺寸的飞机的理想重心位置(推荐重心),比如你是新手,想简单上手,那可以根据15%来确定重心,如果你是老手,那就25%……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我们把设备都装上飞机,想办法通过位置的改变,将飞机重心调整到这个位置,同时在电机安装时,尽量让推力线(拉力线)经过这个重心。
一点感悟,与大家分享。希望得到专家、老手的指正。

网友:
学习了。先顶个拿点分

网友A:
我还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看不懂

再体会一下,就懂了

网友C:
新手看着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看着有难度

哈,固定翼我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固定翼我也是新手

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苏

南京的?

网友:
学习了,你这样一说明,很容易懂了

网友:
第一张看懂了,第二张看不哈哎~~

网友:
首先钦佩楼主的专研精神,现在很缺。另外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提个疑问:

用楼主的方法,在图一上做辅助线,得到的micline与图上软件给出的并不一致,怎么理解?

网友D:
另外,楼主给出的确定mac line 的方法,似乎与翼根长度和翼尖长度没关系。仅与翼展、翼根前缘位置、翼尖后缘位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给出的确定mac line 的方法,似乎与翼根长度和翼尖长度没关系。仅与翼展、翼根前缘位置、翼尖后 ...

这个正要请教,我感觉也有些不对

网友:
我斗胆说说我的理解,不对的地方大侠们斧正。

楼主提到的MAC LINE,是“平均气动弦长”
“平均气动弦长”一般简化为“平均几何弦长”,“平均几何弦长”=翼面积/翼展=(翼根弦长+翼尖弦长)/2
知道了”平均几何弦长“后,就能确定其在机翼上的位置(即能知道它离中心线的距离),然后取平均几何弦长的15%、20%、25%即可得到重心位置。

不知说明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