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电装

楼主(2015-11-17):
看中一款40级的轻木固定翼
参数:
翼展:1060mm
机长:1000mm
翼面积:37.3dm2
飞行重量:2050g
卖家说可以用电,但是不知道怎么搭配,求推荐

网友:
双天4250级别电机,电池电调看电机需求配

网友:
你问一下厂家不就行了吗

网友A:
2216KV1100  1047桨 40A电调 3S2200 足矣

网友B:
这机子参数有问题,1米翼展的机子做到了2kg的重量,飞个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参数有问题,1米翼展的机子做到了2kg的重量,飞个毛?

轻木双翼机

网友:
你买的是石头

网友:
这个电机可以用,还有电机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8704
用10*6的桨,配45A电调,用3S2200mah电池就可以。

网友B:
这台双翼机的标配是油动。
改电麻烦点,
翼展及起落架高度决定了不能用太大的桨,只能用小桨高转速,这样电池的选用就要低S大C数或高S。
暴力飞:双天4250电机,880kv,13*4桨,4s2600mah电池,60-80A电调。
看看起落架高度,估计13*4的桨容易扫地。油动11寸桨就可以,没事改什么电动。

网友C:
这种机型,你试试就知道了,我们这里4-5级、6-7级风常有的事,等着超低空转弯被迎面的大风砸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216KV1100  1047桨 40A电调 3S2200 足矣

这动力,滑翔起飞距离估计要100000000米才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双翼机的标配是油动。
改电麻烦点,
翼展及起落架高度决定了不能用太大的桨,只能用小桨高转速,这 ...

油的太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型,你试试就知道了,我们这里4-5级、6-7级风常有的事,等着超低空转弯被迎面的大风砸下吧。

可是我这里又没有那么大的风。你也太以偏概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动力,滑翔起飞距离估计要100000000米才行,哈哈

我觉得飞飞kt机倒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