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泰世Gaui X3为例,详解如何 DIY自助 查找分析和解决 尾桨的螺距虚位 问题

楼主(2015-11-17):
原文发在helifreak上,链接英文版在这儿。当时我还没有找到咱们5imx组织。

不啰嗦了,直接入主题,Gaui X3什么都挺好,零件精度没的说,但是尾桨的螺距虚位比较大,我的新机到手感觉尾桨螺距虚位接近10度。相比之下,Logo 600尾桨没有任何螺距虚位, Forza 450ex虚位仅仅有X3的20-25%。

基于X3和450ex基本尾桨结构相仿,我找到了虚位差别的原因:
1. 尾滑结构虚位来自于:
    - 铜套(#216341) vs 塑料螃蟹小摆臂
    - 铜套(#216341) vs M2x8螺丝
2. 90度转角那个拉杆虚位:
  - 长铜套(#216341)  vs M2x14螺丝

简单说,M2螺丝世界上都一样,但是X3的所有铜套略微大了一些,然后塑料摆臂又再大了一些,叠加起来虚位就很大了。

我的DIY解法如下:
我的实验过程大概不到3小时。但是你照着弄应该不用30分钟。

需要购买零件
- JR 零件(JR #61851)

- 0.2mm 厚高品质M2螺丝垫片 (推荐JR #80034)

- 0.5厘米 x 10厘米 薄膜 (我用了3M双面胶的那个红色覆膜)

- Oral B牙线

- 砂纸 (>1000规格) 备用

DIY过程:

1. 解决尾滑结构虚位:
- a) 去除两个X3塑料尾推螃蟹摇臂和四个铜套。换上 forza 450配件(JR #61851)。别扔了X3的M2螺丝。JR的螺丝不需要。
- b) 把一个0.2mm M2垫片塞到螃蟹爪和摆臂中间 (下面有图)
- c) 该打螺丝胶就打

今晚有点事。明天再继续更新翻译。急的朋友可以先看英文原文和图例。

2. 解决90度转角拉杆虚位:

。。。。待续
- a) Take out the tail pitch control lever assembly
- b) Unscrew the two tail slide ring pins (or else you wont be able to reinstall the lever later on)
- c) Find a way to insert the 3M tape red liner between the long brass sleeve and the long m2 bolt to take out the free play. I will post pictures tmr.
- d) Reinstall the assembly and put back in the two ring pins.
- e) The above steps should all the wobble of the tail pitch lever. But the lever can still move up and down around the sleeve. Here is where the dental floss comes into play. Wind the floss a few rounds below the m2 screw head and tie a dead knot. Cut off the hanging floss. This should eliminate the up and down free play.
- f) Adjust the ring pins if necessary.

Ideally, you should check for friction along each step, and after the final assembly, check again to make sure there is no friction. When lying on the side, the tail pitch slide should free fall. If it doesn’t, take it apart to find out why.

After this DIY, on 3s Low rpm @ 2000 with mks ds95i and 14T lynx tail pulley, I can reduce the vbar neo tail gyro gain from 75 to 60. I am not sure about 6s power yet. But I am sure a tightly fit tail will please everyone.

Let me know if it works for you or if you have any better ideas. Enjoy flying!

网友:
我也是用薄塑料填补间隙的。

网友:
顶。
原来是X3的通病,期待更新!

网友A:
我的x3尾巴虚位主要是这里,换了轴承就好了,但是感觉是设计问题,就是轴承和铜套没有紧密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3尾巴虚位主要是这里,换了轴承就好了,但是感觉是设计问题,就是轴承和铜套没有紧密结合

简单说,M2螺丝世界上都一样,但是X3的所有铜套略微大了一些,然后塑料磨具开的又略微再大了一些,叠加起来虚位就很大了。

网友B:
x3十字盘虚位相当的大,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x3十字盘虚位相当的大,是这样吗?

有一点虚位

网友:
刚在helifreak看完在这里就看到了

网友:
留个记号,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3尾巴虚位主要是这里,换了轴承就好了,但是感觉是设计问题,就是轴承和铜套没有紧密结合

针对这个零件:
第一,M2x14和铜套之间有间隙虚位

第二,铜套总长度 > 两个轴承外端距离,因此整个装置能够上下方向移动

上述第一:靠加塞膜(3M双面胶覆膜)
上述第二:靠在一端缠绕牙线,直到虚位没有了,但是也没有阻力为止,然后绑死结。

网友C:
我是铜套和螺丝用胶水粘死,这样也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铜套和螺丝用胶水粘死,这样也好不少

道理都一样,我不建议胶水是怕扩散到其他零部件。不好拆卸。另外铜套和塑料件之间也有旷量。我试来试去,只有JR的这一组零件是紧密结合,因此建议直接换一部分JR零件。
JR forza450的塑料小螃蟹摇臂略微比X3的长一点。但是我测试不大影响几何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道理都一样,我不建议胶水是怕扩散到其他零部件。不好拆卸。另外铜套和塑料件之间也有旷量。我试来试去, ...

我不建议粘死,螺丝上紧一点铜套和螺丝就没有相对运动了,塑料有延展性一点点变形不会滑丝的
其他地方的虚伪我暂时没辙,看了楼主的贴有空会去搞搞

网友D:
原来神机有10度虚位

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神机有10度虚位

夸张了吧?

绝不夸张,如果你玩过blade 180cfx,虚位更大。

锁尾舵机只要够强,虚位本身不一定影响锁尾,但是我感觉对锁尾舵机里的马达寿命肯定有影响,特别是450级别多数锁尾马达不是无刷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建议粘死,螺丝上紧一点铜套和螺丝就没有相对运动了,塑料有延展性一点点变形不会滑丝的
其他地方的 ...

X3原机的螺丝 - 铜套 - 塑料件这三者之间确实有虚位,减一点是一点。至于你说的螺丝上紧是否能解决螺丝-铜套之间虚位,我还真没有研究。只是看着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