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固定翼油门没置

楼主(2015-11-17):
前2天问了固定翼尾翼摇杆 升降问题 在这谢谢几位魔友指导 今天在这问下 直升飞机要设置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固定翼怎样设置 谢谢

网友:
固定翼新手表示不懂直升机

网友A:
固定翼不用吧,反正我没设过,有大小舵,油门锁就ok了

网友B:
固定翼不用吧

网友C:
3D 3A 要设油门曲线,别的像真机不用。3D我一般把能吊机的那一段设平滑一点,这样更好吊。3A没好好飞过。

网友D:
一般都不设置,线性就行

网友E:
这个好象都不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