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帮忙分析

楼主(2015-11-17):
机架X425机架

电机E305简装套2312E 800KV。
电调好盈乐天20A
电池狮子:4S 4000MAH
飞控NAZA V2。
电调电源输入线改过。可能粗细不一会不会有影响呢?用的是20的线1.8MM的线径。
云台整机重量是1365克。
起飞很平稳,飞控加了铝外壳。GPS装在四周有铝包围的GPS支架上避免了GPS干扰问题。
但是开GPS模式定高定点的时候会有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现象。
会不会是V2的原装GPS的精度有问题呢?整机带云台相机满电飞了25分钟BB响

网友:
机架是碳的吗  看起来不错

网友:
看震动大不大

网友:
不明白给飞控和GPS套外壳有什么用,增加点体重么……

网友:
"GPS装在四周有铝包围"四周是几个意思?不是6个面屏蔽掉GPS信号吧

网友:
造成忽高忽低的原因就是动力弱了,或者飞机超重了。有微风的情况下,飞机就飘

网友:
感度调的太高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能飞25分钟表示怀疑,我飞机1300克 带云台摄像机 3S 5400电池  TM2213   电机  才能飞16 或17分钟 。

网友A:
重新校準imu(確保校準時機體飛控是水平的)很重要...
gps當時訊號如何? 飛控裝鋁盒會不會影響氣壓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準imu(確保校準時機體飛控是水平的)很重要...
gps當時訊號如何? 飛控裝鋁盒會不會影響氣壓計?

应该和铝盒有关系明天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準imu(確保校準時機體飛控是水平的)很重要...
gps當時訊號如何? 飛控裝鋁盒會不會影響氣壓計?

卸了铝壳。故障解决。谢谢哥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