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320B无损改数控!

楼主(2015-11-17):
CJM320B无损改数控!

  进了坛子发烧停不下来,新进了一台CJM320B,继续发烧,这几天试着改成了数控。先说下“无损”,所谓“无损”,就是不破坏原先的手动功能,如果改坏了或改不下去了,把原部件装上,原手动车功能完好无损。因为是新手,第一次改数控,不合理之处请谅解。

  按如下工序进行:

  1、测量原车床,最好同时粗造型(我这也是闲地难受),确定好部件的尺寸及位置关系,为下步零件的设计打基础。

  2、设计各机械部件,确定活动的部件之间无干涉。

  3、进料加工机械部件部分,也就是几个轴承座、电机座而已。

  4、进成品的丝杆、轴承。

  5、安装调整机械部分,使各活动件顺畅,尤其是X、Z丝杆,固定件牢固。

  6、安装电机、布线、接好系统。

  7、系统调试。

  经过以上各步,改造基本完成,不足部分以后在使用中再修调。

楼主:
这是测量后粗造型,及设计好的各部件的装配图,原车上有几个部分完整拆下了。

楼主:
这是原车床上拆下的主要部分。

楼主:
根据设计图尺寸,下了几块料,45#,便宜的。

楼主:
中间的加工过程都没有拍,这是把拖板的镙母槽开了一下,同时开了X轴的轴承座安装孔。

楼主:
这组传动齿轮全部拆下,传动轴下步要安主轴编码器。

楼主:
原床电机及电器连接部分不动,只要搞明白开关杠上的接线关系即可。

这个就是原开关杠的接线关系图。

网友:
目测又是一发作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大工程啊!

楼主:
买回来的成品件,滚珠丝杠没拍照。

楼主:
装好机械部件的车床,主要是电机座、轴承座、丝杠的安装。

楼主:
买的电机、驱动器及主轴编码器。

楼主:
装好电机,布好线。

楼主:
安装主轴编码器。

网友:
真佩服你啊,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高手改装要花多少钱我也想把我的210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