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保修了,那我就拆开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5-11-17):
70个循环的电池就挂了  目测的确有个电芯电压偏低,没救了  !给马甲狗们看看!

网友:
留好的做电站电池吧

网友:
70个循环就挂比自己组的杂牌还差

网友:
LZ还要吗? 不要送给我 我出邮费

网友A:
找出坏了的那个,其它的自己再组装一个新的,又可以用了!

网友B:
其实这个根本没有坏,只不过是有一片内阻比较高。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正常飞行的,没有影响的。平时咱们自己的电池,各片电芯之间的电压差又何止0.3v,dji的系统dji的电池只要电芯压差超过0.3v就报警了。

网友:
按照电池售价计算,一块电池800元,使用次数70次
平均下来,每一次飞行大概12元左右的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出坏了的那个,其它的自己再组装一个新的,又可以用了!

DJI的这种电兄弟去哪找?4.35V的动力电~有的话求~通知哥一声!

网友:
3.3的那只,你单独充电一下,看看还能不能用,我有的电芯都0.3服了,我高压12v冲1分钟就回来了,但是性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根本没有坏,只不过是有一片内阻比较高。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正常飞行的,没有影响的。平时咱们自己 ...

关键问题是   智能电池不认了   直接说你电芯损坏 你把它咋整?

网友:
这招是学笔记本电池的做法,记得换笔记本电芯要按规定的顺序焊下各电芯平衡端,焊上要反着顺序来,就不会锁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是   智能电池不认了   直接说你电芯损坏 你把它咋整?

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就是有点心里不爽

网友:
这个表跟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