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北风的油漆问题,颜色

楼主(2015-11-17):
请教,西北风的油漆颜色,白色红色都可以弄,但是夹板的颜色1和驾驶舱的颜色2是什么颜色的油漆,怎样弄,请教

网友:
虽然没搞过,也准备搞.觉得架驶可以贴深色的木皮(比如黑胡桃木皮)再涂清漆就可以了,甲板可以贴金丝楠木皮涂清漆或喷光油.

网友:
1、上层建筑见过套才用沙比利切割的上木蜡油或清漆。也有用雕刻好的椴木层板,色剂+木蜡油染色。再者就是贴木皮了。
2、甲板可以用檀木或是沙比利贴皮。打磨上清漆或木蜡油在喷光油,说得不对的各位高手请指教。。。
我也打算入手西北风,还在犹豫做那个版本的。加我QQ82559346,互相学习!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同时也想显示木头的本质的话,可以考虑透明的赭色漆

网友:
木船没做过,不过木色精+聚脂漆应该可以。甲板要是黑胡桃之类的实木用木蜡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自己调色呗,找个调色表对着色谱自己调。黑白红黄蓝这五色齐全后基本没有调不出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