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晃动问题就救。。。。。。。

楼主(2015-11-17):
原厂f450机架,25a电调配飓风2216电机,带1147桨,3s5200电池,带2轴云台和山狗,起飞重量1900g。naza飞控带gps
起飞很稳定,但是遇到风时机身就晃动,百米高空和下降时晃动也很大,拍出来的画面云台都修正不回来,晃动很大

网友A:
感度没调好

网友A:
找个有风的天从新把感度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没调好

是大了还是小了呢?你们你的是不是不会晃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有风的天从新把感度调一下

我在有风的时候远程调过。但是感觉有点紧张,调到最小和最大都很大晃动

网友A:
先把重心调好!没风悬停看看有没有个别电机热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重心调好!没风悬停看看有没有个别电机热得厉害!

我的重心可能是有点问题,你帮我分析一下,我把云台和电池都放下面了,云台靠前面,电池靠后面,前后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重心调好!没风悬停看看有没有个别电机热得厉害!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重心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仰俯和横滚的感度是不是应该设置不一样才对?仰俯应该高感度还是低呢?

网友A:
你的重心应该不对俯仰数值要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重心应该不对俯仰数值要大一点

之前仰俯设置155,横滚130,我到时再重新调一下吧,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仰俯设置155,横滚130,我到时再重新调一下吧,谢谢你

别调太大、太高会引起自激!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调太大、太高会引起自激!炸鸡

两个都再调小可以吗?

网友:
你加我QQ1129778756

网友B:
我想知道续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续航怎么样

没有改电动起落架的时候可以16分钟,装电起就14多分钟,bb响设置3.6v

网友:
是太重了,机子已经没有多余的动力做修正。另外2216带11寸桨很费劲

网友:
感度调小,你5200电池飞多久

网友:
太重了,电机没有余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