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用3S能飞吗?如能,那么如何配置?

楼主(2015-11-17):
如题,请大家谈谈!

网友A:
x3就是为6s而生,何必要3s呢

网友B:
套机不就分3s 6s 版么

网友C:
3S不暴力,

网友D:
可以呀,怎么不可以。

网友E:
之前不是有个用3s电池飞6s的低速的帖子

网友F:
我就是3S飞的,我新手练悬停没问题,斜盘舵机215,锁尾515,花牌2221 3S电机,好盈铂金40A电调,反正就是450的电子设备

网友G:
我原先也考虑3s,手里有个空闲的2836,但是后来又考虑到3s的电流更大,手里几块3s 2200老化的差不多了,电池更不上。还是选择6s,现成的电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