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精灵飞直线歪

楼主(2015-11-17):
紧急 紧急  紧急

我的精灵飞行比如直飞或者横着飞 都有偏离航线的问题  求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新校準指南針試試

网友:
2333 目测切的定点模式,罗盘什么的不准了。。。

网友A:
其实,这么多年我个人对精灵一直有个疑惑。除了蛋蛋机之外所有款的精灵镜头和机身根本就不在一条轴线上,这意味着你看着图传对准的方向其实根本就不是飞机飞行的方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么多年我个人对精灵一直有个疑惑。除了蛋蛋机之外所有款的精灵镜头和机身根本就不在一条轴线上,这 ...

我这个不是对准监视器里面偏移的,是飞机实际飞行偏移 不知道为啥 就是飞的偏  要是原地转圈 飞机是按照一个机臂像圆规方式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