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osd傻了

楼主(2015-11-17):
上点一瞬间还是有osd界面的,等飞控自检后就只剩 low rssi和no gps fix在重复跳了,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我刷2.4一样的情况,降到2.0就没问题,正在找原因

网友A:
我的osd 刷机到直接冒烟了,你的比我好啊,哈哈

用2.2的吧。2.4的不会改代码的,一般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osd 刷机到直接冒烟了,你的比我好啊,哈哈

用2.2的吧。2.4的不会改代码的,一般搞不了。

恩,改到2.2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