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冲浪者V5 最后以炸成三截告终

楼主(2015-11-18):
最后一飞没来及拉起撞墙上了断成三截

完美修复1

完美修复2 手艺不错吧 看的出来吗

网友:
我是未炸之前,就把飞机全部用胶带粘起来了。据说抗炸。周末也去飞下试试。。看到你最后抛飞机的时候,感觉高度和速度不对。

还有第一次掉,感觉像是失速。

网友:
成长的代价

楼主:
第一次玩手拋 还在慢慢摸索 炸的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小朋友,你乐死我了。首飞这就不错了。

最好找个老手带一带你,进步能快一点。

网友:
看着好像是抛出去没及时拉杆,冲浪者就这个德行,抛出去不及时拉杆,就是狗抢屎

网友:
是收油后拉起然后失速的吧

网友:
起飞推油拉杆
降落的时候杆拉太猛

网友:
飞的不错,比我首飞强多了,

网友:
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
为何炸鸡,多找找原因,逐步修正炸鸡原因,恭喜,你操控技术提高了

网友:
每一个冲浪者都是扔出去会往下掉,是不是和推力线有关系……

网友:
原本应该不伤的,降落后没检查好状态,又急于抛飞……结果……除非是完美降落,不然每次起飞都要检查飞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