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的速度极限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5-11-18):
滚动轴承的速度极限一般是多少

网友:
要看你的是什么型号和牌子了,小轴承转速高一些,越大转速就越低

网友:
部分深沟球轴承极限转速五金手册可查到

网友A:
极速的话考虑陶瓷轴承,涡喷发动机能用不会差

网友:
轴承代号
基本尺寸/mm
安装尺寸/mm
基本额定载荷/kN
极限转速/(r/min)
质量/kg

新代号
旧代号
d
D B
da

min
Da

max
ras

max
Cr
Cor
脂润滑
油润滑
W

12.0
0.3
1.80
0.93
28 000
36 000
0.005

12.4
0.3
2.70
1.30
25 000
32 000
0.011

12.4
23.6
0.3
4.58
1.98
22 000
30 000
0.019

15.0
26.0

网友(2019-03-02):
每种规格的轴承都不同,这也是轴承的一个技术参数,可以查阅书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