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双子星单控使用 求助

楼主(2015-11-18):
     最近装一架多轴飞行器,内部空间受限,双子星没法同时使用两台飞控,据一些朋友讲两台飞控可以独立使用的,没有安装过,是不是就安装官方说明书那样安装,不装副控就好了呢,有没有比较了解的朋友?希望能够指点指点。先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单控当然可以啊。。。。不过不装副控 还叫什么双子星????

网友B:
直接装主控即可,不用接ext1ext2 其他正常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主控即可,不用接ext1ext2 其他正常接线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控当然可以啊。。。。不过不装副控 还叫什么双子星????

  设备舱空间太小了,,,很感谢您

网友C:
像前面说的直接副控拔了就好,另副控五十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前面说的直接副控拔了就好,另副控五十包邮

呵呵  直接拔掉就好了哦,另外我问一下,GPS离飞控太近是不是不能校准啊?  50块包邮副控,,那么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直接拔掉就好了哦,另外我问一下,GPS离飞控太近是不是不能校准啊?  50块包邮副控,,那么贵啊{:1 ...

没说不能离飞空太近啊,倒是要远离电池出线端,这个是说明书上明确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