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osd界面上 rssi 显示为255%

楼主(2015-11-18):
用了切糕433,rssi接到apm的a1接口,软件也设置业过了,osd固件是2.2的,上电后osd界面上rssi就显示为255,关控为0,怎么样才能变成100%呢

网友:
测量rssi电压,或者问卖家,一般是3.3v或者5v,在apm参数里改成正确的,osd里用ttl版连接,改成电压正确的

网友:
osd里忘了,apm改好osd好像不用改,忘了,看看都有什么,

网友A:
OSD调整软件里面RSSI值从255调到100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SD调整软件里面RSSI值从255调到100即可

哦。你是说osd里面把RSSI默认的0,255 改成0,100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你是说osd里面把RSSI默认的0,255 改成0,100对吗?

正确